12864g串行通信不用TXD RXD也可以?

楼主:
以前用的大屏12864,小屏幕昨天没调出来,这串行通信不用TXD RXD也可以?

网友A(2019-06-25):
我也没调出来,屏引脚摘不清楚。程序仿真能跑,在实验板上跑不过。p42→LED,p00→Sid,p01→SCLk,p02→A0(RS),p03→Reset,p04→CS。我是这样接的,上电没反应。屏无型号和引脚说明

网友A:
可以的,只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我这块板原来是正常显示的,但被我刷了程序后就无显示了。

网友A:
屏和单片机连接引脚和你发的图基本一样

网友B:
SPI串行总线,跟DS1302实时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