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刚学12864代码调了好久,电位器也拧了好久,就是只亮不显示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1[]=" Hello 杜甫";
uchar code ta2[]="E点电子工作室";
uchar code ta3[]="落霞与孤鹜齐飞";
uchar code ta4[]="秋水共长天一色";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N=P3^4;
sbit PSB=P3^7;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x,y;
   for(x=0;x<ms;x++)
     for(y=0;y<113;y++);
}
void dectbusybit() //忙检测
{
   P0=0xff;
   RS=0; //读指令
   RW=1;
   EN=1;
   while(P0&0x80);//如果液晶是忙,停在这里
   delayms(5);
  }
void lcd_wr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dectbusybit();
RS=0;
RW=0;
EN=1;
P0=com;
delayms(1);
EN=0;
  }
void lcd_wrdat(uchar dat)
{
   dectbusybit();
RS=1;
RW=0;
EN=1;
P0=dat;
delayms(1);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rcom(0x30);//八位数据接口,基本指令
   delayms(5);
   lcd_wrcom(0x0c);//开显示设置光标不显示不反白
   delayms(5);
   lcd_wrcom(0x01);//清屏
   delayms(20);
   }
void lcd_wraddr(uchar x,uchar y)
{
  uchar X,Z;
  if(x==1)
  {
     X=0x80;
  }
else if(x==2)
{
   X=0x90;
   }
else if(x==3)
{
   X=0x88;
   }
else if(x==4)
{
   X=0x98;
   }
Z=X+y;
lcd_wrcom(Z);
}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
  delayms(5);
  while(1)
  {
    lcd_wraddr(1,0);//第1行第1列
    while(ta1[i]!='\0');
{
   lcd_wrdat(ta1[i]);
   i++;
delayms(5);
}
  lcd_wraddr(2,0);//第2行第1列
    while(ta2[i]!='\0');
{
   lcd_wrdat(ta2[i]);
   i++;
delayms(5);
}
lcd_wraddr(3,0);//第3行第1列
    while(ta3[i]!='\0');
{
   lcd_wrdat(ta3[i]);
   i++;
delayms(5);
}
lcd_wraddr(4,0);//第4行第1列
    while(ta4[i]!='\0');
{
   lcd_wrdat(ta4[i]);
   i++;
delayms(5);
}
while(1);
}
}

网友A(2017-11-13):
首要排除的是不是用错了液晶屏(有/无字库液晶屏),再查其它的原因

网友B:
我用的是QC系列的,应该是有字库液晶屏

网友B:
很急,麻烦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模块没解决,后面的没法进行了

网友C:
这个程序是刘平《深入浅出玩转单片机》书里面的,程序没问题的,仔细检查硬件有没有错

网友D:
根据电路图 检查硬件的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是刘平《深入浅出玩转单片机》书里面的,程序没问题的,仔细检查硬件有没有错

一看就是老手,刘平老师的,再看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