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学单片机可是感觉内容量多不知道如何下手 新人求帮助

楼主(2017-11-13):
我对程序感兴趣,想自学单片机,可是感觉单片机内容量有点多,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各位高手能给点建议,多谢了。

网友A:
起码学2年才算精通

网友B:
一步一步来,先流水灯开始,再中断,定时器之类的

网友C:
找个教学视频来学好些

网友D:
从头学起,不要管内容多少,从最简单的控制一个IO来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循序渐进,逐步深入。

网友E:
可以搜视频学

网友F:
可以先找一些比较经典的视频,然后拿本书,从最开始的流水灯开始。然后学寄存器,定时器,中断之类的。建议把C语言也学好,把基础打好了对以后发展很有帮助。

网友G:
可以先买开发板玩一下,跟着教程一步步做

网友H:
可以看网上的教学视频,然后买个开发板,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在开发板上实验学习

网友I:
这些内容还多?先学51的,基本功能会了直接上32单片机,想学好就好好学寄存器

网友J:
买个51咧,,然后看附带视频

网友K:
买个51,然后上网找视屏,,从流水灯开始

网友L:
建议网上买一块学习版,根据配套视频边学边动手

网友M:
推荐一本书《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发,拓展全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