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FM1702SL读卡器控制程序

楼主(2017-11-13):
该程序为51单片机的FM1702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FM170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PAUSE_INT        EA=0;
#define        START_INT        EA=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sbit  rst =P0^7;
sbit  cs  =P0^6;
sbit  si  =P0^5;
sbit  sck =P0^4;
sbit  so  =P0^3;

sbit  led =P1^3;
sbit  beep=P3^7;

sbit K1=P1^0;
sbit K2=P1^1;
u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TxData[5];
void UART_Init();
uchar Receive();
void Send(unsigned char back);
void        send_char_com(uchar ch);
void        send_string_com(uchar *str, uchar strlen);

/////变量定义///////////////

uchar         RevBuffer[24];                    /* FM1702命令发送接收缓冲区 */
uchar         UID[5];                            /* 序列号 */
uchar  Secnr;                                /* 块号 */
#define         m1erea                 0x01     //要操作的扇区号
uint     pay=1;                                //刷卡扣取的金额,2个字节,65535
uint     put=100;                        //刷卡充值的金额,每刷一次充值100元
uint     ctime,cctime;
uchar    ctimeH,ctimeL;
uchar lcd[5];
bit ICValueFlag=1;              //IC卡分值为0标志位
bit payflag=0;
/////变量定义///////////////

////////////////////// 子函声明 /////////////////////////////
uchar SPIRead(char reg_ad);
void SPIWrite(char reg_ad,char reg_data);
void Write_FIFO(uchar count, uchar  *buff);
uchar Clear_FIFO(void);
uchar Judge_Req(uchar  *buff);
uchar Command_Send(uchar count, uchar *buff, uchar Comm_Set);
uchar Request(uchar mode);
void delay(uint x);
uchar Read_FIFO(uchar *buff);
//void Save_UID(uchar row, uchar col, uchar length);
uchar AntiColl();
uchar Check_UID();
//void Set_BitFraming(uchar row, uchar col);
uchar Select_Card();
char M500HostCodeKey(  uchar *uncoded, uchar *coded);
uchar Load_key_CPY(uchar *buff);
void keyto();
uchar block_numset(uchar block_num);
uchar MIF_Write(uchar *buff, uchar Block_Adr);
uchar Read_E2(uchar lsb, uchar msb, uchar count, uchar *buff);
uchar CRCrdadandset(uchar * buff,uchar RW);

void initial_LCD();
void DispalyLcd();
void LCD_Data(uchar LCDbyte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a);
void displayUid();
void displaymun(uchar temp1,uchar temp2,uchar temp3,uchar temp5,uchar buff1,uchar buff2,uchar buff3);

void dis_Request1();
void dis_Request2();
void dis_Request3();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char *s);

////////////////////////////////////////////////////////////////////
////////////////////////////////////////////////////////////////////

void Init_FM1702()
{
        uchar temp;
        uint        i;
        sck = 1;
        so = 1;
        si = 1;
        rst = 1;                                    /* FM1702复位 */
        for(i = 0; i < 0xff; i++)
        {
                _nop_();                     /*等待约140ms, 11.0592*/
        }
        rst = 0;
        for(i = 0; i < 0xff; i++)
        {
                _nop_();
        }
     ///////////  init_spi  ///////////////////////////////////////////////
        while(temp = SPIRead(Command) != 0)        /* 等待Command = 0,FM1702复位成功 */
        {
                _nop_();
        }
////////////////////////////////////////////////////////////////////////////
    SPIWrite(Page_Sel,0x80);                 //往PAG里面写0X80初始化SPI接口
        for(i = 0; i < 0xff; i++) /* 延时 */
        {
                if(temp=SPIRead(Command) == 0x00)        //如果Command为0表示初始化SPI接口成功
                {
                        SPIWrite(Page_Sel,0x00);        //往PAG里面写0开使用SPI接口
                }
        }
     ////////// init_FM1702 ///////////////////////////////////////
        SPIWrite(InterruptEn,0x7f);        //address 06H  /* 中断使能/禁止寄存器 */off
        SPIWrite(Int_Req,0x7f);     //address 07H    /* 中断请求标识寄存器 */清0
        SPIWrite(TxControl,0x5b);        //address 11H    /* 发送控制寄存器 */
        SPIWrite(RxControl2,0x01);  //address 1EH    设置接收控制寄存器
        SPIWrite(RxWait,0x07);                //address 21H    设置接收和发送之间的时间间隔
    SPIWrite(TypeSH,0x00);      //0:TYPEA模式*//* 1:TYPEB模式*//* 2:上海模式*/
}
////////////////////////////////////////////////////////////////////////////

//~~~~~~~~~~~~~~~~~~~~~~~~~~~~~~~~~~~~~~~~~~~~~~~~~~~~~~~~~~~~~~~~~~~~~~~~~~~~~//
//名称: spi_byte_transceive                                                    //
//功能: 该函数实现SPI通讯的数据收发                                            //
//                                                                               //
//输入:                                                                        //
//      发送数据                                                               //
//                                                                             //
//输出:                                                                        //
//      接收数据                                                               //
//~~~~~~~~~~~~~~~~~~~~~~~~~~~~~~~~~~~~~~~~~~~~~~~~~~~~~~~~~~~~~~~~~~~~~~~~~~~~~//
char spi_byte_transceive(char sendbyte)
{
  char i,temp;
  for(i=0;i<8;i++)
   {
            sck=0;
            if(sendbyte & 0x80)                //位运算,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
                      si=1;
             }
            else
             {
                      si=0;
             }
            sendbyte <<= 1;
            sck=1;
            temp <<= 1;
            if(so)
            temp |= 0x01;
   }
            sck=0;
             _nop_();
         _nop_();
            si=0;
            return (temp);
}

//~~~~~~~~~~~~~~~~~~~~~~~~~~~~~~~~~~~~~~~~~~~~~~~~~~~~~~~~~~~~~~~~~~~~~~~~~~~~~//
//名称: rc531_register_write                                                   //
//功能: 该函数实现通过SPI接口对RC531中一个寄存器写入值                         //
//                                                                             //
//输入:                                                                        //
//     RC531目标寄存器地址和写入值                                             //
//                                                                             //
//输出:                                                                        //
//     N/A                                                                     //
//~~~~~~~~~~~~~~~~~~~~~~~~~~~~~~~~~~~~~~~~~~~~~~~~~~~~~~~~~~~~~~~~~~~~~~~~~~~~~//
void SPIWrite(char reg_ad,char reg_data)
{
    sck=0;                               //时钟
    reg_ad <<= 1;
    cs=0;                              //接口选通
    reg_ad &= 0x7F;                      //最高位为0表示写
    spi_byte_transceive(reg_ad);     //写地址
    spi_byte_transceive(reg_data);  //写数据
    cs=1;
    return;
}

//~~~~~~~~~~~~~~~~~~~~~~~~~~~~~~~~~~~~~~~~~~~~~~~~~~~~~~~~~~~~~~~~~~~~~~~~~~~~~//
//名称: rc531_register_read                                                    //
//功能: 该函数实现通过SPI接口读取RC531中一个寄存器的值                         //
//                                                                             //
//输入:                                                                        //
//     RC531目标寄存器地址                                                     //
//                                                                             //
//输出:                                                                        //
//     目标寄存器的值                                                          //
//~~~~~~~~~~~~~~~~~~~~~~~~~~~~~~~~~~~~~~~~~~~~~~~~~~~~~~~~~~~~~~~~~~~~~~~~~~~~~//
uchar SPIRead(char reg_ad)
{   char temp;
    sck=0;       //时钟
     _nop_();
     _nop_();
    cs=0;      //接口选通开
    reg_ad <<= 1;                          //reg_ad左移一位付值给reg_ad
    reg_ad |= 0x80;                        //reg_ad跟“0X80”或运算后付值给reg_ad   最高位为1表示读

……………………

网友A(2017-12-26):
很好刷刷刷

网友B:
支持下楼主 小弟刚来 多给几分让我好试试程序

网友C:
单片机要学习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2018-08-07):
需要多交流学习啊

网友E(2020-05-10):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F(2021-10-10):
感谢分享,下载一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