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链接云端实现远程控制的求助

楼主(2017-11-13):
各位大佬好,请问有对ESP8266这块比较熟练的吗?我这两天在学习,就链接云端实现远程控制这块有点稀里糊涂,大概情况知道点,但是具体实现还有些地方不太清楚,有哪位大佬能开导开导,谢谢!

网友A:
可以用8266加51单片机然后8266连接上网络可以实现真正意思上的远程控制,具体还有很多的东西,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8266加51单片机然后8266连接上网络可以实现真正意思上的远程控制,具体还有很多的东西,有什么不懂可 ...

你好,大体的实现原理我知道,我现在想要做的是把esp链接机智云,然后手机用4G网络来实现数据的传输,然后来控制单片机做动作,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给esp烧录机智云的通讯和检测固件的时候老是显示在“等待上电同步”,这时候蓝色led一直闪烁,过一段时间灯不闪了,就提示烧录失败。看了很多版本的连线和烧录软件的配置,最后在安信可的论坛上看见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案,然后照着做了,只能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能指导指导我,谢谢。

网友B(2018-04-07):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8266加51单片机然后8266连接上网络可以实现真正意思上的远程控制,具体还有很多的东西,有什么不懂可 ...

大神,我可以请教一下你吗?可以提供一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体的实现原理我知道,我现在想要做的是把esp链接机智云,然后手机用4G网络来实现数据的传输,然 ...

你烧录的时候要复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18-10-19):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8266加51单片机然后8266连接上网络可以实现真正意思上的远程控制,具体还有很多的东西,有什么不懂可 ...

具体怎么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