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1-13):
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的程序

#include <c8051f020.h>

#define SYSCLK       22118400          // 系统时钟频率22.1184MHz
#define BAUDRATE       115200                           // BAUDRATE
#define TIMER2_RELOAD 0x0000

sfr16 RCAP2 = 0xCA;                    // Timer2 Reload Register
sfr16 TMR2 = 0xCC;                     // Timer2 Register
/*******************
振荡器初始化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int i;                              /*延时计数器*/
   OSCXCN = 0x67;                      /*打开外部晶体振荡器*/
   for (i=0; i < 256; i++) ;           /*延时,等待振荡器启动(>1ms)*/
   while (!(OSCXCN & 0x80)) ;          /*查询外部晶体是否稳定起振*/
   OSCICN = 0x88;                      /*用外部晶体作为系统时钟,并使能时钟丢失检测*/
}

/**************************************
端口的初始化
***************************************/
void PORT_Init()
{
        XBR0 = 0x04;                //使能UART0EN(XBAR0.2),p0.0=TX0,p0.1=RX0
        XBR2 = 0x40;                //XBARE置1
}

//-----------------------------------------------------------------------------
// UART0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 the UART1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50;                     // SCON0: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X
   TMOD    = 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TH1    = -(SYSCLK/BAUDRATE/16);     // set Timer1 reload value for baudrate
   TR1    = 1;                         // start Timer1
   CKCON |= 0x10;                      // Timer1 uses SYSCLK as time base
   PCON  |= 0x90;                      // SMOD00 = 1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

void UART1_Init (void)
{
        SCON1=0x50;
        T4CON=0x34;
        CKCON |= 0x50;
        PCON  |= 0x90;
        TH4=0XFF;
        TL4=0XFA;
        RCAP4L=0XFA;
        RCAP4H=0XFF;

}

/*
T0初始化
*/
void T1_initial(void)
        {
                TMOD=0x21;
                //CKCON |= 0x08;
                //TH0=0x70;
                //TL0=0x00;
                TH0=0x70;
                TL0=0x00;
                TR0=1;
        }

/*
T2初始化
*/
void T2_initial(v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