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两个单片机程序合并

楼主(2017-11-14):
比如我有让1602lcd屏亮的程序和流水灯的程序,想让他们同时在板子上实现,应该怎么做?

楼主:
这是第一个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lcden=P2^7; uchar table1[]="WENDELL";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en=0; rs=0; 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lcden=0; rs=1; rw=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LCD1602初始化 { lcden=0; write_com(0x38);  //开显示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一 write_com(0x01);  //清屏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 write_com(0x80);      //起始位置指针起点 delay(5); for(a=0;a<7;a++) { write_date(table1[a]); delay(5);    } while(1); }

网友A:
你都不说一下用的什么板子,不把程序贴出来,什么信息都不提供怎么给你回答?这样的话只能这么回答: 在一个程序里面同时控制1602和led的IO口,具体怎么搞看你的程序去

网友B:
把两个功能封装成函数,然后重写一个主文件,把他们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C:
每个都有一个入口函数,两个入口合在一起不就行了?比如main方法

网友D:
封装成函数,注意有哪些冲突重复的地方。。。

网友E:
各自做成驱动,融合成一个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