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的adc8位,10位,12位,的精度是多少,四位显示电压表用那种

楼主(2017-11-14):
请教51单片机adc8诶,10位,12位,的精度是多少,四位电压表显示需要那种来做。

网友A:
STC15W408AS自带ADC   8位或10位 可设,成品电压表以前都是三位半 用的 7107,你可以直接用stc的51  便宜

网友B:
adc供电电压值除以2的n次方,n是adc位数

网友C:
2^8 2^10 2^12 就是把5V分为2^8这些份 除法就知道它能识别的精度了

楼主:
谢谢各位,查了好久不知如何计算精度,现在明白了。

网友D(2018-05-04):
8位是255,10位的是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