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程序

楼主(2017-11-14):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stdio.h"
//重新定义<fputc>函数 如下: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USART1 可以换成 USART2 等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delay(u32 z);
void NVIC_Config(void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的配置
void TIM4_Config(void );//配置定时器4   3s中断一次
void PWM_Config(void );
void PWM(uint16_t left_up,uint16_t left_down,uint16_t right_up,uint16_t right_down);//0...1000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void TIM3_Config(void );
void DelayTest(uint16_t z)
{
   uint16_t i = 0;
        while(z--)
        {
                for(i = 0;i<1000;i++);
        }
}
void SendChar(uint8_t* table)
{
        uint16_t i = 0;
        for(i = 0;table != '\0';i++)
        {
                USART_SendData(USART1,tabl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
}
int ma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4_Config();
        PWM_Config();
    GPIO_Config();
        USART1_Config();
        TIM3_Config();
        NVIC_Config();
        SendChar("ok");
        GPIO_Write(GPIOD,0xAA00);//控制小车前进 IN1---IN8
           printf("this is a TDC-GP21 module ,  designed by Yubin   \n\r");
        while(1)
        {
                 switch(GPIO_ReadInputData(GPIOC) & 0xf000)//只读取PC15 --PB12位的数据
                {
                        case 0x8000: PWM(0,0,2000,2000);break; //1000 1000
                        case 0x4000: PWM(0,0,1800,1800);break; //1000 1000
                        case 0x2000: PWM(1800,1800,0,0);break; //0010 0010
                        case 0x1000: PWM(2000,2000,0,0);break; //0010 0010
                        default:PWM(1000,1000,1000,1000);break;
                }
        }
}
Void PWM(uint16_t left_up,uint16_t left_down,uint16_t right_up,uint16_t right_down)//0...1000
{
        TIM_SetCompare1(TIM4,left_up);
        TIM_SetCompare2(TIM4,left_down);
        TIM_SetCompare3(TIM4,right_up);
        TIM_SetCompare4(TIM4,right_down);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PD8----PD15作为 IN1 -----IN7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GPIO_Pin_8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
//PC12 ----PC15 作为传感器OUT1 --- OUT4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PB6----PB9 作为驱动使能的ENA ---ENB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PA9 PA10作为串口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PA6 、PA7作为输入捕获的通道 TIM3对应的通道1、2.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NVIC_Config(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void TIM4_Config(void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36-1);//2MHz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2000;//计数10000us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0;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InitStruct);//定时器初始化
        TIM_Cmd(TIM4,ENABLE);//打开定时器
}
void PWM_Config(void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50;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4,&TIM_OCInitStruct);
        TIM_OC2Init(TIM4,&TIM_OCInitStruct);
        TIM_OC3Init(TIM4,&TIM_OCInitStruct);
        TIM_OC4Init(TIM4,&TIM_OCInitStruct);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TIM_OCPreload_Enable);
}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TIM3_Config(void )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1);//72000 000 /72 = 1MHz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0;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
    TIM_Cmd(TIM3,EN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1, ENABLE);
}
中断程序
#include "stm32f10x_it.h"
extern void DelayTest(uint16_t z);
__IO uint16_t IC3ReadValue1 = 0, IC3ReadValue2 = 0;
__IO uint16_t CaptureNumber = 0;
__IO uint32_t Capture = 0;
__IO uint32_t TIM3Freq = 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1) == SET)
        {
                if(CaptureNumber == 0)
                {
                        IC3ReadValue1 = TIM_GetCapture1(TIM3);
                        CaptureNumber = 1;
                }
                else if(CaptureNumber == 1)
                {
                        IC3ReadValue2 = TIM_GetCapture1(TIM3);
                        if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
                        Capture =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
                        else
                        {
                        Capture = ((0xFFFF - IC3ReadValue1) + IC3ReadValue2);
                        }
           CaptureNumber = 0;
                 }
                 TIM3Freq = 1000000/Capture;
                USART_SendData(USART1,(TIM3Freq/10000%10+0x3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TIM3Freq/1000%10+0x3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TIM3Freq/100%10+0x3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TIM3Freq/10%10+0x3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TIM3Freq%10+0x3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C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