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泰克示波器测量眼图

楼主(2017-11-14):
现今示波器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示波器已不只是简单的看波形,它已经开始做很多事情。那么示波器能否测眼图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本文告诉您如何用泰克的示波器测量波形眼图,充分发挥泰克示波器在通信行业的价值。

众所周知,眼图是观测高速数字通信链路信号质量的有效方法,它可以帮助工程师分析码间串扰等通信质量的问题。如果工程师需要对眼图深入分析,如过冲、抖动等参数,此时需要在高端示波器(例如DPO7354C)上安装相应的分析软件才能作出准确分析。但是如果工程师的经费有限,或者手头没有高端示波器,却需要在示波器上观察眼图,了解信号的大致情况,进行简单的测量,那么使用泰克DPO2000B,MSO2000B.,MDO3000,DPO4000B,MSO4000B,MDO4000B系列等经济型示波器上,就可以通过简单的设置来实现眼图测量,具体设置如下:

1、用边沿触发时观测到的信号

2、选择触发方式为升/降时间,斜率改为升或降

3、将触发阈值高低电平调整到适合的位置,最好低值在10%-20%左右,高值在80%-90%附近,来表示升降时间触发的阈值范围

4、根据被测信号(估计出来)的上升下降时间大约大小,选择触发时间小于该时间

5、设置好后看到的波形如图,此时没有累积的效果

6、打开余晖的功能,并且调高波形亮度,可以观测到是否有异常信号发生

总之,使用这些泰克经济型示波器观测眼图,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可以根据实际的被测信号,灵活方便的设置电平阈值和触发时间,是用示波器观测眼图最经济实用的方案。

网友A(2018-05-26):
你好,测试眼图不是要时钟脚和数据脚结合测试吗,比如CH1接时钟脚,CH2接数据脚,那么触发应该选择哪一个通道呢,触发时间和触发阈值这些又该怎么设置吗

网友A:
你好,眼图测量不是要连接时钟和数据结合吗

网友A:
你好,眼图测量要要数据和时钟一起测得吧

网友A:
比如CH1接时钟,CH2接数据,那触发通道怎么选择,触发时间和触发阈值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