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AD转换程序

楼主(2017-11-14):
STC15F2K60S2的ad转换。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1=P3^4;
sbit wei2=P3^5;
sbit wei3=P3^6;
sbit wei4=P3^7;

uchar code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num=0;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20;i++)
                for(j=0;j<250;j++);
}

void adval()//ad转换函数
{
        uint val;//存放ad转换结果
        uchar low;//存放ad转换结果低两位
        float fval;//小数
        P1ASF=0X08;//p1.3为ad转换kou
        ADC_CONTR=0xeb;//打开ad转换电源速度最快输出端p1.3;
        delay();
        while(ADC_CONTR&0X10==0);
        val=ADC_RES;//取转换结果高八位放入
        val<<=2;//空出第八位
        low=ADC_RESL;
        low&=0x03;
        val+=low;
        fval=val;
        fval*=5;
        fval/=1024;
        fval*=10;
        num=fval;
        ADC_CONTR=0xeb;

}

void display()
{
        uchar bai,shi,ge;
        uint temp=num;
        bai=temp/100;
        temp=temp%100;
        shi=temp/10;
        ge=temp%10;
        P2=duan[bai];wei2=0;delay();wei2=1;
        P2=duan[shi]&0x7f;wei3=0;delay();wei3=1;
        P2=duan[ge];wei4=0;delay();wei4=1;
……………………

网友A(2018-02-07):
谢谢分享。写的很清楚,读起来很舒服

网友B:
头文件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C(2018-03-25):
只是个AD转换函数  不是AD读取函数,下载的时候没看清

网友D(2018-05-02):
正在学习,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E: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感谢分享

网友E:
ADC_CONTR=0xeb;//打开ad转换电源速度最快输出端p1.3;  楼主后面的0xeb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C_CONTR=0xeb;//打开ad转换电源速度最快输出端p1.3;  楼主后面的0xeb是怎么出来的

0xeb是16进制 二进制需根据8421转换法转成16进制
8421    转换码
1110    E  =8+4+2+0=12=E(16进制)
1011    B  =8+0+2+1=11=B(16进制)
所以ADC_CONTR=1110 1011=0xeb

网友G(2018-06-02):
可以看看思路

网友H(2018-07-10):
引用 网友C:
只是个AD转换函数  不是AD读取函数,下载的时候没看清

AD读取函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P2=duan[shi]&0x7f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I(2019-07-18):
引用 网友C:
只是个AD转换函数  不是AD读取函数,下载的时候没看清

val=ADC_RES;
val<<=2;
low=ADC_RESL;
low&=0x03;
val+=low;
这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E:
ADC_CONTR=0xeb;//打开ad转换电源速度最快输出端p1.3;  楼主后面的0xeb是怎么出来的

看看15手册,PLASF是P1口的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PLASF=0x08;是将P1.3口做模拟ad使用,后面的ADC_CONTR=0xeb;ADC_CONTR是控制寄存器,后四位的16进制数是b,是1011,后三位011指的是将P1.3作为ad输入来用,

网友J:
看15手册,ADC_RES和ADC_RESL是AD转换过程中的存储ad转换结果的,这里ADC_RES指的是高八位,ADC_RESL指的是低2位,val向左移了2位,相当与变为了10位,val加上low表示高八位和低二位相加,low&=0x03;表示值不能超过3;

网友J:
引用 网友H:
P2=duan[shi]&0x7f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地方有些多余,&这是与的意思,0x7f指的是数码管可以显示8,无论你用啥值与8&‘都等于原来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H:
P2=duan[shi]&0x7f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意思是不管是啥值,都要带个小数点,之前理解错了

网友K(2019-11-07):
挺简单的程序,移植也很方便

网友L(2020-03-25):
我想问一下 就不能给一个16位然后高位移开 | 低位吗

网友M(2020-07-26):
打开ad转换电源速度最快输出端p1.3;  楼主后面的0xeb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N:
low&=0x03;
这步是作什么用。感觉是不是多余。是不是有什么深意。忘解惑。谢谢!

网友N:
没有电路图吗。

网友O(2022-05-19):
引用 网友J:
看看15手册,PLASF是P1口的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PLASF=0x08;是将P1.3口做模拟ad使用,后面的ADC_CONTR=0x ...

这里是错的,0xeb   E=1110,B=1100  加起来就是1110,1011  而且实话说楼主这个程序你自己用过么,前面的E是指1110      这四个分开
1.打开ADC电源
1.速度1
1.速度0
0.ADC标志位

后面的B是指1011     这四个分开
1.开启ADC转换
0.通道选择第1位
1.通道选择第2位
1.通道选择第3位

楼主此程序无法正常工作,因为你自己都没看明白STC15手册.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没有电路图吗。

这么简单的程序,都说明了P1.3做ADC输入,还要什么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