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8080时钟芯片驱动程序

楼主:
RX8010时钟驱动程序

/*
****************************************************************************
    FILE        : RX8010.c
    PURPOSE     : the driver of RTC chip "RX-8010SJ"
    AUTHOR      : Gtw
    LOG         : 2014-11-28 , create it

****************************************************************************
*/

#define _RX8010_C_

#include ".\main\Header.h"

#if ( RTC_SEL==RTC_RX8010 ) || ( NVMEM_SEL==NVMEM_RX8010 )

#if ( RTC_SEL==RTC_RX8010 )
TIME_t Time;
#endif
#if ( NVMEM_SEL==NVMEM_RX8010 )
NVMEM_t NvMem;
#endif

// 延时
#define DLY_TYPE_CNT        1
#define DLY_TYPE_ASM        2

#define DLY_TYPE            DLY_TYPE_ASM

#if ( DLY_TYPE == DLY_TYPE_ASM )
    #define delay()         { nop(); }
    /*
    static void delay(void){
        asm("nop");
    }
    */
#else
    static void dly(uint08 cnt){
        while( cnt-- );
    }
    #define delay()         { dly(1); }
#endif

/*
**************************************************
    函数名  :RX8010_START
    目的    :对RX8010产生一个START信号
    传递参数:无
    返回    :IIC总线是否正常,正常返回true,异常返回false

    注意,此子程序不支持多主机
**************************************************
*/
bool RX8010_START(void){
    bool success = true;

    IoDir(RX8010_SCL,GPIO_OUT);
    IoWr(RX8010_SCL,GPIO_LO);
    delay();

    IoDir(RX8010_SDA,GPIO_IN);
    delay();
    if ( !IoRd(RX8010_SDA) ) success = false;   // SDA对地线短路

    IoDir(RX8010_SCL,GPIO_IN);
    delay();
    if ( !IoRd(RX8010_SCL) ) success = false;   // SCL对地线短路

    IoDir(RX8010_SDA,GPIO_OUT);
    IoWr(RX8010_SDA,GPIO_LO);
    delay();

    IoDir(RX8010_SCL,GPIO_OUT);
    IoWr(RX8010_SCL,GPIO_LO);
    //delay();

    return success;

}

/*
**************************************************
    函数名  :RX8010_STOP
    目的    :对RX8010产生一个STOP信号
    传递参数:无
    返回    :无

    注意,此子程序不支持多主机
**************************************************
*/
void RX8010_STOP(void){

    IoDir(RX8010_SCL,GPIO_OUT);
    IoWr(RX8010_SCL,GPIO_LO);
    delay();

    IoDir(RX8010_SDA,GPIO_OUT);
    IoWr(RX8010_SDA,GPIO_LO);
    delay();

    IoDir(RX8010_SCL,GPIO_IN);
    delay();

    IoDir(RX8010_SDA,GPIO_IN);
    delay();

    IoDir(RX8010_SCL,GPIO_OUT);
    IoWr(RX8010_SCL,GPIO_LO);
    //delay();

}

/*
**************************************************
    函数名  :RX8010_SEND_BIT
    目的    :向RX8010发送一个位
    传递参数:bit,位的值
    返回    :无

    注意,如果以传输数据为目的,则调用此程序前应保证已经产生了START信号
**************************************************
*/
void RX8010_SEND_BIT(bool bit){

    IoDir(RX8010_SCL,GPIO_OUT);
    IoWr(RX8010_SCL,GPIO_LO);
    delay();

    if ( bit ){
        IoDir(RX8010_SDA,GPIO_IN);
    }else{
        IoDir(RX8010_SDA,GPIO_OUT);
        IoWr(RX8010_SDA,GPIO_LO);
    }
    delay();

    IoDir(RX8010_SCL,GPIO_IN);
    //delay();    // 函数最后的delay()在时钟较慢的情况下可省略

}

/*
**************************************************
    函数名  :RX8010_GET_BIT
    目的    :从RX8010读出一个位
    传递参数:无
    返回    :读取到的位

    注意,调用此程序前应保证已经产生了START信号
**************************************************
*/
bool RX8010_GET_BIT(void){

    IoDir(RX8010_SCL,GPIO_OUT);
    IoWr(RX8010_SCL,GPIO_LO);
    delay();

    IoDir(RX8010_SDA,GPIO_IN);
    delay();

    IoDir(RX8010_SCL,GPIO_IN);
    delay();

    return IoRd(RX8010_SDA);

}

/*
**************************************************
    函数名  :RX8010_SEND_BYTE
    目的    :向RX8010发出一个字节
    传递参数:字节的值
    返回    :无

    注意,调用此程序前应保证已经产生了START信号
         msb first!
**************************************************
*/
void RX8010_SEND_BYTE(uint08 data){
    uint08 tmp;

    for(tmp=8;tmp>0;t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