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程序

楼主(2017-11-14):
STC单片机不用驱动芯片直接驱动数码管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P0脚是输出段码,单片机驱动电流小,要加上拉电阻
sbit LED_D1 = P1^6;//第1位数码管
sbit LED_D2 = P1^5;//第2位数码管
sbit LED_D3 = P1^4;//第3位数码管
sbit LED_D4 = P1^7;//第4位数码管
sbit LED_D5 = P1^3;//第5位数码管
sbit LED_D6 = P1^2;//第6位数码管
sbit LED_D7 = P1^1;//第7位数码管
sbit LED_D8 = P1^0;//第8位数码管

                                  // 0    1   2    3   4   5   6    7   8   9   -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共阴数码管字段码
uchar D_word[8];//各个位上的数字的缓存

void Delay_1ms(uint i)                                 //延时函数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0;x++)
         ;
}

void display(unsigned long display_temp)     //数码管显示程序
{
    uchar i=0;
    for(i=0;i<8;i++)            //这块LCD可以显示4位数,逐位拆分要转换的数字
      {
        D_word[i] = display_temp%10;     //个位取模求余数,即得个位上的数字
        display_temp /= 10;              //要转换的数字除10求整数,即是整体向右移一位,下次求余即得十位上的数字,如此类推
      }
    /***************第一至四位数码管*******************************/
    P0 = table[D_word[7]];
         LED_D1= 0;
    Delay_1ms(2);
         LED_D1=1;

    P0 = table[D_word[6]];
         LED_D2= 0;
    Delay_1ms(2);
         LED_D2=1;

    P0 = table[D_word[5]];
         LED_D3= 0;
    Delay_1ms(2);
         LED_D3=1;

    P0 = table[D_word[4]];
         LED_D4= 0;
    Delay_1ms(2);
         LED_D4=1;
    /****************第五至八位数码管**********************************/
    P0 = table[D_word[3]];
         LED_D5 = 0;
    Delay_1ms(2);
         LED_D5=1;

    P0 = table[D_word[2]];
         LED_D6 = 0;
    Delay_1ms(2);
         LED_D6=1;

    P0 = table[D_word[1]];
         LED_D7 = 0;
    Delay_1ms(2);
         LED_D7=1;

    P0 = table[D_word[0]];
         LED_D8 = 0;
    Delay_1ms(2);
         LED_D8=1;
……………………

网友A(2018-07-26):
哎呀,下不了啊

网友B:
感谢提供代码测试!

网友C(2019-09-05):
看看可以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