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nsigned char定义的buzz on数据长度是多少

楼主(2017-11-14):
如代码所示,我通过串口发送buzz on,7蜂鸣器不响,试过buzz on,6buzz on,12buzz on,14buzz on,24buzz on,28buzz on,48buzz on,56都返回bad command.代码老师说没有问题,请问buzz on数据长度是多少?我应该发送buzz on,?请问该如何解决?
//串口
#include <reg52.h>

bit flagFrame = 0;  //帧接收完成标志,即接收到一帧新数据
bit flagTxd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用来替代TXD中断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data bufRxd[64];  //接收字节缓冲区

extern void 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 (len--)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
        flagTxd = 0;      //清零发送标志
        S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while (!flagTxd); //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
    }
}
/* 串口数据读取函数,buf-接收指针,len-指定的读取长度,返回值-实际读到的长度 */
unsigned char Uart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if (len > cntRxd)  //指定读取长度大于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时,
    {                  //读取长度设置为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len = cntRxd;
    }
    for (i=0; i<len; i++)  //拷贝接收到的数据到接收指针上
    {
        *buf++ = bufRxd[i];
    }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清零

    return len;  //返回实际读取长度
}
/* 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bk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letmr = 0;

    if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大于零时,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
        if (cntbkp != cntRxd)  //接收计数器改变,即刚接收到数据时,清零空闲计时
        {
            cntbkp = cntRxd;
            idletmr = 0;
        }
        else                   //接收计数器未改变,即总线空闲时,累积空闲时间
        {
            if (idletmr < 30)  //空闲计时小于30ms时,持续累加
            {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30)  //空闲时间达到30ms时,即判定为一帧接收完毕
                {
                    flagFrame = 1;  //设置帧接收完成标志
                }
            }
        }
    }
    else
    {
        cntbkp = 0;
    }
}
/* 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调度功能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
void UartDriver()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pdata buf[40];

    if (flagFrame) //有命令到达时,读取处理该命令
    {
        flagFrame = 0;
        len = UartRead(buf, sizeof(buf));  //将接收到的命令读取到缓冲区中
        UartAction(buf, len);  //传递数据帧,调用动作执行函数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新字节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if (cntRxd < sizeof(bufRxd)) //接收缓冲区尚未用完时,
        {                            //保存接收字节,并递增计数器
            bufRxd[cntRxd++] = SBUF;
        }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LCD1602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5;
sbit LCD1602_RW = P2^6;
sbit LCD1602_E  = P2^7;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
        LcdWriteDat(*str++);
    }
}
/* 区域清除,清除从(x,y)坐标起始的len个字符位 */
void LcdAreaCle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len)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len--)         //连续写入空格
    {
        LcdWriteDat(' ');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主函数
#include <reg52.h>

sbit BUZZ = P1^0;  //蜂鸣器控制引脚
sbit led  = P1^1;
bit flagBuzzOn = 0;   //蜂鸣器启动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extern void UartDriver();
extern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extern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extern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void LcdAreaCle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len);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配置T0定时1ms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LcdShowStr(0, 1, "Welcome to KST51");

        //BUZZ = 0;
        //flagBuzzOn = 1;
    while (1)
    {
        UartDriver();  //调用串口驱动
    }
}
/* 内存比较函数,比较两个指针所指向的内存数据是否相同,
   ptr1-待比较指针1,ptr2-待比较指针2,len-待比较长度
   返回值-两段内存数据完全相同时返回1,不同返回0 */
bit CmpMemory(unsigned char *ptr1, unsigned char *ptr2,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 (len--)
    {
        if (*ptr1++ != *ptr2++)  //遇到不相等数据时即刻返回0
        {
            return 0;
        }
    }
    return 1;  //比较完全部长度数据都相等则返回1
}
/* 串口动作函数,根据接收到的命令帧执行响应的动作
   buf-接收到的命令帧指针,len-命令帧长度 */
void 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cmd0[] = "buzz on";   //开蜂鸣器命令
    unsigned char code cmd1[] = "buzz off";  //关蜂鸣器命令
    unsigned char code cmd2[] = "showstr ";  //字符串显示命令
    unsigned char code cmdLen[] = {          //命令长度汇总表
        sizeof(cmd0)-1, sizeof(cmd1)-1, sizeof(cmd2)-1,
    };
    unsigned char code *cmdPtr[] = {         //命令指针汇总表
        &cmd0[0],  &cmd1[0],  &cmd2[0],
    };

    for (i=0; i<sizeof(cmdLen); i++)  //遍历命令列表,查找相同命令
    {
        if (len >= cmdLen[i])  //首先接收到的数据长度要不小于命令长度
        {
            if (CmpMemory(buf, cmdPtr[i], cmdLen[i]))  //比较相同时退出循环
            {
                break;
            }
        }
    }
    switch (i)  //循环退出时i的值即是当前命令的索引值
    {
        case 0:
            flagBuzzOn = 1; //开启蜂鸣器
                        led = 0;
            break;
        case 1:
            flagBuzzOn = 0; //关闭蜂鸣器
            break;
        case 2:
            buf[len] = '\0';  //为接收到的字符串添加结束符
            LcdShowStr(0, 0, buf+cmdLen[2]);  //显示命令后的字符串
            i = len - cmdLen[2];              //计算有效字符个数
            if (i < 16)  //有效字符少于16时,清除液晶上的后续字符位
            {
                LcdAreaClear(i, 0, 16-i);
            }
            break;
        default:   //未找到相符命令时,给上机发送“错误命令”的提示
            UartWrite("bad command.\r\n", sizeof("bad command.\r\n")-1);
            return;
    }
    buf[len++] = '\r';  //有效命令被执行后,在原命令帧之后添加
    buf[len++] = '\n';  //回车换行符后返回给上位机,表示已执行
    UartWrite(buf, len);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33;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串口接收监控和蜂鸣器驱动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if (flagBuzzOn)  //执行蜂鸣器鸣叫或关闭
        BUZZ = ~BUZZ;
    else
        BUZZ = 1;
    UartRxMonitor(1);  //串口接收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