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ADC编程

楼主(2017-11-14):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include "ad.h"
#include "uart.h"
    unsigned char codedispcod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voidAD_Configurate (uchar ChannelNum)
{
     uchar AD_FLAG=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nnelNum &= 0x0f;        //选择ADC的个接口中的一个(0111 清高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nnelNum;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ms即可)
}
unsigned int ReadADValue (void)
{
        unsigned char AD_FLAG=0;//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1000 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LAG==0)//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LAG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ADC_FLAG,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4+ADC_RESL);//返回A/D转换结果(位ADC数据高位在ADC_RES中,低位在ADC_RESL中)
}
voidDigitalTube(unsigned longnumber)
{
         P2=0xef;                                                                 //1110 1111
    P0=dispcode[number%10];                         //显示number的个位
    delay(7);
    P2=0xdf;                                                                    //1101 1111
    P0=(dispcode[number/10%10]);                          //显示number的十位
    delay(7);
         P2=0xbf;                                                                   //1011 1111
    P0=(dispcode[number/100%10]);                        //显示number的百位
    delay(7);
         P2=0x7f;                                                                   //1011 1111
    P0=(dispcode[number/1000]);                    //显示number的千位
    delay(7);
}
voiddelay (unsigned inta )
{
    unsigned int i;
    while (--a!= 0)
         {
        for (i = 0; i < 600; i++)
                           ;
       }
}
voidGPIO_init (void)
{
         P2M0 = 0x0F;     //0000 1111     //I/O接口的设置
         P2M1 = 0x00;     //0000 0000    //I/O接口的设置
         P1M1 = 0x01;              //P1.0作为ad功能
}

网友A(2018-03-02):
#include "ad.h"和#include "uart.h",这两个头文件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