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怎么看

楼主:
求教  新手

网友A(2017-11-15):
这是大学实验课里做的闹钟吧,计时,定时加日期。记得自己也焊接过,当时也是稀里糊涂做的。
说明一下芯片型号,否则只能猜一猜。
长的芯片应该是集计数,定时为一体;小的应该是CD4511,数码管译码驱动器

网友B:
stc15f204 4位数码管闹钟

stc15f204 4位数码管闹钟

stc15f204 4位数码管闹钟

手册

网友C:
哇塞,大家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D:
比如说数码管和的abcdef对应单片机的abcdef  不知我这样说你们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