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后的滤波电容一般如何选取

楼主(2017-11-14):
稳压后的滤波电容一般如何选取

网友A:
按输出电流选取,一般470微法。

网友B:
較大的濾波電容效果會較好,不過要看你穩壓多少?

网友C:
按输出电流开取,一般1000uF/1A。

网友D:
电压一定要超过工作电压,在输入元件能承受住,体积允许的情况下,造价可以的前提下,选容量大的。

网友E:
一般取一个大的电解电容,例如1000uF,470uF,再并一个小的电容,104,103的

网友F:
一般取一个大的电解电容,例如1000uF

网友G:
一般按后级功率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电解电容做滤波输出即可,200UF~100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