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杆的两个扩展设备不会连接

楼主:
这个模块的杜邦线口是什么用的。和单片机怎么连接
摇杆不会连接

#include "reg52.h"                                                        //52μ¥Ƭ»úí¨óüÄ′æÆ÷£¬è±T2MOD¶¨òå
#include "intrins.h"                                                //×Ö·û¿ØÖÆ£¬×óòÆ/óòòÆ£¬¿ÕÖ¸áîμè
#include "stdio.h"                                                        //êäèë¡¢êä3ö¿ØÖÆ
#include "string.h"                                                        //×Ö·û′®′|àí
#include "math.h"                                                                //êyѧoˉêy
#include "absacc.h"                                                        //ROM/RAM′|àí
#include "hardware.h"                                                //Ïμí3ó2¼tá¬Ïß
#include "MACRO_AND_CONST.h"                //3£óñäá¿o궨òå
#include "LCD1602.h"                                                //LCD1602í·Îļt
#include "ADC12.h"
#include "delay.h"

uchar dis_buf[16]={0}
uint sx=0,sy=0
uint b[10]={0},c[10]={0}
uint refx=0,refy=0
uchar mode=0,i=0,j=0

void scankey()
{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
                        if(mode==1)
                                mode=0
                        else if(mode==0)
                                mode=1
                        while(key==0)
                        {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break;
                                }
                                ;
                        }
                }
        }
}

//-----------------------------------------------------------------
void ADC()
{
        ulong a=0;
        a=GetADCResult(0)&0x03;
        a=ADC_LOW8+a*256;//a=0-1023
        b[i]=a;
        a=GetADCResult(1)&0x03;
        a=ADC_LOW8+a*256;
        c[j]=a;
        i++;
        if(i>9)
                i=0;
        j++;
        if(j>9)
                j=0;
}

//-----------------------------------------------------------------
void display_LCD(
{
        sprintf(dis_buf,"X:%03d",sx);
        LCD_Show_String(0,0,dis_buf,1)
        sprintf(dis_buf,"Y:%03d",sy);
        LCD_Show_String(1,0,dis_buf,1)
}

main()
{
        ulong x,y;
        uchar n;
        Initialize_LCD();
        InitADC();
        delay_ms(100);
        x=0;
        y=0;
        for(n=0;n<10;n++
        {
                ADC();
                delay_ms(5);
                x=x+b[n];
                y=y+c[n];
        }
        refx=x/10;
        refy=y/10;
        mode=0;
        while(1)
        {
                scankey();
                ADC();
                x=0;
                y=0;
                for(n=0;n<10;n++)
                {
                        x=x+b[n];
                        y=y+c[n];
                }
                if(mode==0)
                {
                        sx=(x*9/512);
                        sy=(y*9/512);
          }
                else if(mode==1)
                {
                        if(x>=refx*10)
                                sx=(x-refx*10)*9/(1024-refx)+90;
                        else if(x<refx*10)
                                sx=x*9/refx;
                        if(y>=refy*10)
                                sy=(y-refy*10)*9/(1024-refy)+90;
                        else if(y<refy*10)
                                sy=y*9/refy;
                }
                display_LCD();
                delay_ms(100);
        }
}

MACRO_AND_CONST.h里找到的
/TLC561硬件接口
//-------------------------------------------------
/*
sbit      CS_5615 =     P1^2;
sbit     CLK_5615 =     P1^1;
sbit     DIN_5615 =     P1^0;
sbit    DOUT_5615 =     P1^3;
*/

网友A(2017-11-14):
看板上是否标有,不然找电商解决最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板上是否标有,不然找电商解决最快

板上只有TLC5615和MC1403PI这两个芯片上面的P1口和P3口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