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可调PWM波程序

楼主(2017-11-1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pp;
char num=2,dis;
sbit pwm=P1^0;
sbit s2=P3^4;
sbit s3=P3^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keyscan()
{
        if(s2==0)
        {
                while(!s2);
                num++;
                if(num==11)
                        num=10;
                dis=num;
        }
        if(s3==0)
        {
                while(!s3);
                num--;
                if(num==-1)
                        num=0;
                dis=num;
        }
}

void display(a)
{
   dula=0;
   P0=table[a];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

void main()
{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0Xff;                 //定时器设置,每隔1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0Xa4;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keyscan();
                if((num!=0)&&(num!=10))        //对于占空比为0和100%这两种极端情况,最好分离出,单独考虑
                {
                        if(pp<=num)
                                pwm=1;
                        else
                                pwm=0;
                }
                else if(num==0)        //当占空比为0
                        pwm=0;
                else
                        pwm=1;
                if(pp==10)                //当占空比为100%
                        pp=0;
        display(num);//显示num当前值,占空比为num/1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a4;
        pp++;
}

网友A(2019-04-15):
求程序详解

网友B(2020-03-02):
本人初学者,只是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请指正
/*-----------------------------------------------
            PWM程序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声明uint为unsigned int类型
uint pp;                   //中断标号
char num=2,dis;            //用于显示PWM的值
sbit pwm=P1^0;             //输出端
sbit s2=P3^4;              //PWM加
sbit s3=P3^5;              //PWM减

sbit dula=P2^6;           //段码
sbit wela=P2^7;           //位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显示数组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s2==0)           //s2是否按下
        {
                while(!s2); //如果s2不为真则等待(s2是否松开)
                num++;      //num自加1
                if(num==11)     //如果num等于11(占空比超过100%),则num为10(100%)
                        num=10;
                dis=num;
        }
        if(s3==0)
        {
                while(!s3);
                num--;
                if(num==-1)
                        num=0;
                dis=num;
        }
}

void display(a)  //显示函数
{
   dula=0;                           //段锁存关闭
   P0=table[a];                      //显示PWM
   dula=1;                           //段锁存打开
   dula=0;                           //段锁存关闭

   wela=0;                           //位锁存关闭
   P0=0xfe;                          //第一个数码管显示
   wela=1;                           //位锁存打开
   wela=0;                           //位锁存关闭
}

void main()
{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0Xff;                 //定时器设置,每隔1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设定定时器初始值。高8位,低8位)
        TL0=0Xa4;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keyscan();                      //开始按键扫描
                if((num!=0)&&(num!=10))        //如果占空比在0%到100%之间
                {
                        if(pp<=num)             //判断每100ms后与设定的占空比比较
                                pwm=1;          //如果没有达到设定占空比就输出1
                        else
                                pwm=0;          //达到设定的占空比就输出0
                }
                else if(num==0)        //不在范围内,判断是否占空比为0
                        pwm=0;         //输出为0
                else
                        pwm=1;         //输出为1
                if(pp==10)                //当过了10个100ms后,也就是占空比为100%
                        pp=0;          //周期结束
        display(num);//显示num当前值,占空比为num/1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0Xff;                     //重新定义中断初始值
        TL0=0Xa4;
        pp++;                          //第n+1个100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