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口程序,想让两个单片机相互通讯、控制,哪位大神可以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7-11-14):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uchar key;
uchar code table[]={0x00,0x06,0x5b,0x4f,0x66};

void display(uchar num)
{
        P0=table[num];
        dula=1;
        dula=0;
}

void send(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uchar receive(void)
{
        uchar dat;

        while(RI==0);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void keyscan()
{
        if(k1==0)
                key=1;
        if(k2==0)
                key=2;
        if(k3==0)
                key=3;
        if(k4==0)
                key=4;
                send(key);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4;
        TL1=0xf4;
        TR1=1;
        REN=1;
        P0=0xfe;
        wela=1;
        wela=0;
        P0=0;
        dula=1;
        dula=0;
        while(1)
        {
                display(receive());
                keyscan();
        }
}

网友A:
看到你只有一个程序,是不是就是说:你的两台单片机都是同样的程序?
如果是,那么程序是有问题的:
就是display()函数,它要调用receive()函数传递数据,但只要运行到这个函数,单片机就死在这里了,因为不会有机会去执行keyscan()函数,就不会有发送,没有发送,就没有接收,所以,RI永远为零,程序就死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只有一个程序,是不是就是说:你的两台单片机都是同样的程序?
如果是,那么程序是有问题的:
就是 ...

嗯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