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时钟,4×4矩阵键盘设置(源程序加仿真)

楼主(2017-11-14):
数码管显示时间,矩阵键盘设置时间(仿真加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 P0//P0为数码管的段选
#define WS P2//P2为数码管的位选

char tab[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9最后 “—”号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sec_ge,sec_shi,min_ge,min_shi,hour_ge,hour_shi;//定义秒,分,时,秒的个位,十位,分的个位,十位,时的个位,十位
unsigned char t;

//---------------------------------------------------------------------
//---------------------------------------------------------------------
void initT0()
{
TMOD=0x01;//定义定时器0工作与方式1
TH0=(65536-5000)/256;//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5000)%256;         //50ms
EA=1;//开总中断和T0中断
ET0=1;
}
void TOint()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延时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
{
//        TR0=1;
          if(t==20)
        {
           t=0;
           sec++;//秒加1
    }
        if(sec==60)//如果秒为60,则清零,分加1
         {
           sec=0;
           min++;
         }
        if(min==60)//如果分为60,则清零,时加1
          {
           min=0;
           hour++;
      }
        if(hour==24)//如果时为24,则清零
         {
          hour=0;
         }

sec_ge=sec%10;//秒的个位和十位
sec_shi=sec/10;
min_ge=min%10;//分的个位和十位
min_shi=min/10;
hour_ge=hour%10;//时的个位和十位
hour_shi=hour/10;

WS=0x80;//循环扫描
LED=tab[sec_ge];
Delay_ms(1);
WS=0x40;
LED=tab[sec_shi];
Delay_ms(1);

//-//0X20
WS=0x20;
LED=tab[10];
Delay_ms(1);

WS=0x10;
LED=tab[min_ge];
Delay_ms(1);
WS=0x08;
LED=tab[min_shi];
Delay_ms(1);

//-//  0X04
WS=0x04;
LED=tab[10];
Delay_ms(1);

WS=0x02;
LED=tab[hour_ge];
Delay_ms(1);
WS=0x01;
LED=tab[hour_shi];
Delay_ms(1);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temp;
                        P1=0xfe;                                        //第一行置低
                        temp=P1;                                           //将P2口的值赋给temp
                        temp=temp&0xf0;                                //将temp跟1111 000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_ms(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
                                                sec++;
                                                if(sec==60)
                                                sec=0;

                                                break;
                                                }
                                                case 0xde:
                                                 {
                                                        min++;
                                                        if(min==60)
                                                        min=0;

                                                        break;
                                             }
                                                case 0xbe:
                                                 {
                                                   hour++;
                                                  if(hour==24)
                                                        hour=0;

                                                   break;
                                                 }
                                                  case 0x7e:
                                                  break;
                                        }
                                        while(temp!=0xf0)
                                        {        TR0=0;
                                                temp=P1;
                                                temp=temp&0xf0;
                                        }
                                }
           TR0=1;
        }

        P1=0xfd;                                        //第二行置低
        temp=P1;                                           //将P2口的值赋给temp
        temp=temp&0xf0;                                //将temp跟1111 000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_ms(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break;

                                case 0xdd:

                                break;

                                case 0xbd:

                                break;

                                case 0x7d: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第二行置低
        temp=P1;                                           //将P2口的值赋给temp
        temp=temp&0xf0;                                //将temp跟1111 000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_ms(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break;

                                case 0xdb:
                                break;

                                case 0xbb:

                                break;

                                case 0x7b: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第二行置低
        temp=P1;                                           //将P2口的值赋给temp
        temp=temp&0xf0;                                //将temp跟1111 0000 按位与
        if(temp!=0xf0)
        {
                Delay_ms(10);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break;

                                case 0xd7:

                                break;

                                case 0xb7:
……………………

网友A(2018-04-09):
这不是52的单片机吗

网友B(2018-05-22):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52的单片机吗

51和52程序上的区别为0

网友C(2018-12-04):
请问有实现设置时间按那个键就显示那个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