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定时闹钟毕业设计

楼主(2017-11-14):
LCD 显示 时分秒,年月日星期,独立按键可调,可预设多个闹钟。(仿真加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eeprom52.h"

bit flag_200ms ;
bit flag_100ms ;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bit flag_beep_en;
uint clock_value;     //用作闹钟用的

uchar menu_1,menu_2;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uchar fen1=0x30,shi1=0x06;          //第1个打铃的时间                 起床
uchar fen2=0x30,shi2=0x07;          //第2个打铃的时间                 早自习
uchar fen3=0x10,shi3=0x08;          //第3个打铃的时间                 早自习下
uchar fen4=0x20,shi4=0x08;          //第4个打铃的时间                 第一节上课
uchar fen5=0x00,shi5=0x09;          //第5个打铃的时间                 第一节下课
uchar fen6=0x10,shi6=0x09;          //第6个打铃的时间                 第二节上课
uchar fen7=0x50,shi7=0x09;          //第7个打铃的时间                 第二节下课
uchar fen8=0x00,shi8=0x10;          //第8个打铃的时间                 第三节上课
uchar fen9=0x40,shi9=0x10;          //第9个打铃的时间                 第三节下课
uchar fen10=0x50,shi10=0x10;          //第10个打铃的时间 第四节上课
uchar fen11=0x30,shi11=0x11;          //第11个打铃的时间 第四节下课
uchar fen12=0x30,shi12=0x13;          //第12个打铃的时间 第五节上课
uchar fen13=0x10,shi13=0x14;          //第13个打铃的时间 第五节下课
uchar fen14=0x20,shi14=0x14;          //第14个打铃的时间 第六节上课
uchar fen15=0x00,shi15=0x15;          //第15个打铃的时间 第六节下课
uchar fen16=0x20,shi16=0x15;          //第16个打铃的时间 第七节上课
uchar fen17=0x00,shi17=0x16;          //第17个打铃的时间 第七节下课
uchar fen18=0x10,shi18=0x16;          //第18个打铃的时间 第八节上课
uchar fen19=0x50,shi19=0x16;          //第19个打铃的时间 第八节下课
uchar fen20=0x00,shi20=0x19;          //第20个打铃的时间 晚自习上课
uchar fen21=0x30,shi21=0x20;          //第21个打铃的时间 晚自习下课
uchar fen22=0x30,shi22=0x22;          //第22个打铃的时间 熄灯
uchar fen23=0x00,shi23=0x00;          //第23个打铃的时间
uchar fen24=0x00,shi24=0x00;          //第24个打铃的时间
uchar fen25=0x00,shi25=0x00;          //第25个打铃的时间
uchar fen26=0x00,shi26=0x00;          //第26个打铃的时间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fen1);           //第1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01, shi1);
        byte_write(0x2002, fen2);           //第2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03, shi2);
        byte_write(0x2004, fen3);           //第3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05, shi3);
        byte_write(0x2006, fen4);           //第4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07, shi4);
        byte_write(0x2008, fen5);           //第5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09, shi5);
        byte_write(0x2010, fen6);           //第6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11, shi6);
        byte_write(0x2012, fen7);           //第7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13, shi7);
        byte_write(0x2014, fen8);           //第8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15, shi8);
        byte_write(0x2016, fen9);           //第9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17, shi9);
        byte_write(0x2018, fen10);           //第10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19, shi10);
        byte_write(0x2020, fen11);           //第11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21, shi11);
        byte_write(0x2022, fen12);           //第12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23, shi12);
        byte_write(0x2024, fen13);           //第13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25, shi13);
        byte_write(0x2026, fen14);           //第14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27, shi14);
        byte_write(0x2028, fen15);           //第15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29, shi15);
        byte_write(0x2030, fen16);           //第16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31, shi16);
        byte_write(0x2032, fen17);           //第17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33, shi17);
        byte_write(0x2034, fen18);           //第18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35, shi18);
        byte_write(0x2036, fen19);           //第19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37, shi19);
        byte_write(0x2038, fen20);           //第20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39, shi20);
        byte_write(0x2040, fen21);           //第21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41, shi21);
        byte_write(0x2042, fen22);           //第22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43, shi22);
        byte_write(0x2044, fen23);           //第23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45, shi23);
        byte_write(0x2046, fen24);           //第24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47, shi24);
        byte_write(0x2048, fen25);           //第25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49, shi25);
        byte_write(0x2050, fen26);           //第26个打铃的时间
        byte_write(0x2051, shi26);
        byte_write(0x2058,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fen1  = byte_read(0x2000);          //第1个打铃的时间
        shi1  = byte_read(0x2001);
        fen2  = byte_read(0x2002);          //第2个打铃的时间
        shi2  = byte_read(0x2003);
        fen3  = byte_read(0x2004);          //第3个打铃的时间
        shi3  = byte_read(0x2005);
        fen4  = byte_read(0x2006);          //第4个打铃的时间
        shi4  = byte_read(0x2007);
        fen5  = byte_read(0x2008);          //第5个打铃的时间
        shi5  = byte_read(0x2009);
        fen7  = byte_read(0x2012);          //第7个打铃的时间
        shi7  = byte_read(0x2013);
        fen8  = byte_read(0x2014);          //第8个打铃的时间
        shi8  = byte_read(0x2015);
        fen10  = byte_read(0x2018);          //第10个打铃的时间
        shi10  = byte_read(0x2019);
        fen11  = byte_read(0x2020);          //第11个打铃的时间
        shi11  = byte_read(0x2021);
        fen12  = byte_read(0x2022);          //第12个打铃的时间
        shi12  = byte_read(0x2023);
        fen13  = byte_read(0x2024);          //第13个打铃的时间
        shi13  = byte_read(0x2025);
        fen14  = byte_read(0x2026);          //第14个打铃的时间
        shi14  = byte_read(0x2027);
        fen15  = byte_read(0x2028);          //第15个打铃的时间
        shi15  = byte_read(0x2029);
        fen16  = byte_read(0x2030);          //第16个打铃的时间
        shi16  = byte_read(0x2031);
        fen17  = byte_read(0x2032);          //第17个打铃的时间
        shi17  = byte_read(0x2033);
        fen18  = byte_read(0x2034);          //第18个打铃的时间
        shi18  = byte_read(0x2035);
        fen20  = byte_read(0x2038);          //第20个打铃的时间
        shi20  = byte_read(0x2039);
        fen21  = byte_read(0x2040);          //第21个打铃的时间
        shi21  = byte_read(0x2041);
        fen22  = byte_read(0x2042);          //第22个打铃的时间
        shi22  = byte_read(0x2043);
        fen23  = byte_read(0x2044);          //第23个打铃的时间
        shi23  = byte_read(0x2045);
        fen25  = byte_read(0x2048);          //第25个打铃的时间
        shi25  = byte_read(0x2049);
        fen26  = byte_read(0x2050);          //第26个打铃的时间
        shi26  = byte_read(0x2051);
        a_a      = byte_read(0x2058);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a_a = 2;
                fen1=0x30,shi1=0x06;          //第1个打铃的时间                 起床
                fen2=0x30,shi2=0x07;          //第2个打铃的时间                 早自习
                fen3=0x10,shi3=0x08;          //第3个打铃的时间                 早自习下
                fen4=0x20,shi4=0x08;          //第4个打铃的时间                 第一节上课
                fen5=0x00,shi5=0x09;          //第5个打铃的时间                 第一节下课
                fen6=0x10,shi6=0x09;          //第6个打铃的时间                 第二节上课
                fen7=0x50,shi7=0x09;          //第7个打铃的时间                 第二节下课
                fen8=0x00,shi8=0x10;          //第8个打铃的时间                 第三节上课
                fen9=0x40,shi9=0x10;          //第9个打铃的时间                 第三节下课
                fen10=0x50,shi10=0x10;          //第10个打铃的时间 第四节上课
                fen11=0x30,shi11=0x11;          //第11个打铃的时间 第四节下课
                fen12=0x30,shi12=0x13;          //第12个打铃的时间 第五节上课
                fen13=0x10,shi13=0x14;          //第13个打铃的时间 第五节下课
                fen14=0x20,shi14=0x14;          //第14个打铃的时间 第六节上课
                fen15=0x00,shi15=0x15;          //第15个打铃的时间 第六节下课
                fen16=0x20,shi16=0x15;          //第16个打铃的时间 第七节上课
                fen17=0x00,shi17=0x16;          //第17个打铃的时间 第七节下课
                fen18=0x10,shi18=0x16;          //第18个打铃的时间 第八节上课
                fen19=0x50,shi19=0x16;          //第19个打铃的时间 第八节下课
                fen20=0x00,shi20=0x19;          //第20个打铃的时间 晚自习上课
                fen21=0x30,shi21=0x20;          //第21个打铃的时间 晚自习下课
                fen22=0x30,shi22=0x22;          //第22个打铃的时间 熄灯
                fen23=0x00,shi23=0x00;          //第23个打铃的时间
                fen24=0x00,shi24=0x00;          //第24个打铃的时间
                fen25=0x00,shi25=0x00;          //第25个打铃的时间
                fen26=0x00,shi26=0x00;          //第25个打铃的时间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1602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write_sfm2_ds1302(2,6,yue);
        write_sfm2_ds1302(2,9,ri);
        write_sfm2_ds1302(1,2,shi);
        write_sfm2_ds1302(1,5,fen);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write_sfm1(1,14,week);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闹钟报警函数***************/
void menu_dis()
{
        static uchar mm,value;
        if(flag_100ms == 1)                  //100ms执行一次
        {
                flag_100ms = 0;
                {
                        if(miao == 0)
                        if(((fen == fen1) && (shi == shi1) && (shi1 != 0)) ||
                           ((fen == fen2) && (shi == shi2) && (shi2 != 0)) ||         //第2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3) && (shi == shi3) && (shi3 != 0)) ||         //第3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4) && (shi == shi4) && (shi4 != 0)) ||         //第4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5) && (shi == shi5) && (shi5 != 0)) ||         //第5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6) && (shi == shi6) && (shi6 != 0)) ||         //第6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7) && (shi == shi7) && (shi7 != 0)) ||         //第7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8) && (shi == shi8) && (shi8 != 0)) ||         //第8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9) && (shi == shi9) && (shi9 != 0)) ||         //第9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10) && (shi == shi10) && (shi10 != 0)) ||         //第10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12) && (shi == shi12) && (shi12 != 0)) ||         //第12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13) && (shi == shi13) && (shi13 != 0)) ||         //第13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14) && (shi == shi14) && (shi14 != 0)) ||         //第14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15) && (shi == shi15) && (shi15 != 0)) ||         //第15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17) && (shi == shi17) && (shi17 != 0)) ||         //第17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18) && (shi == shi18) && (shi18 != 0)) ||         //第18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19) && (shi == shi19) && (shi19 != 0)) ||         //第19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20) && (shi == shi20) && (shi20 != 0)) ||         //第20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21) && (shi == shi21) && (shi21 != 0)) ||         //第21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22) && (shi == shi22) && (shi22 != 0)) ||         //第22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24) && (shi == shi24) && (shi24 != 0)) ||         //第24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25) && (shi == shi25) && (shi25 != 0)) ||         //第25个打铃时间判断
                           ((fen == fen26) && (shi == shi26) && (shi26 != 0))          //第26个打铃时间判断
                                )
                                flag_beep_en = 1;        //打铃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if(flag_beep_en == 1)        //打铃以被打开
                        {
                                beep=~beep;
                                clock_value++;
                                //  15 秒后自动关闭闹钟
                                value ++;
                                if(value >= 10)
                                {
                                        value = 0;
                                        mm++;
                                        if(mm >= 15)
                                        {
                                                mm = 0;
                                                flag_beep_en = 0;
                                                beep = 1;
                                        }
                                }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menu_2 = 1;
                if(menu_1 > 15)    //回到正常显示
                {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if(key_can == 2)        //选择键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if(menu_2 > 7)
                                menu_2 = 1;
                }
                if(menu_1 != 1)                 //设置
                {
                        menu_2 ++;
                        if(menu_2 > 4)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if(key_can == 3)        //加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shi == 0x00)
                                        shi =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 ;
                        }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if(key_can == 3)        //加
                        {
                                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fen == 0x00)
                                        fen =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 (fen | 0x0a) - 0x10;
                                fen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 3)        //加
                        {
                                miao+=0x0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miao == 0x00)
                                        miao =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 3)        //加
                        {
                            week+=0x0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week == 0x01)
                                        week =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if(key_can == 3)        //加
                        {
                            nian+=0x0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nian == 0x01)
                                        nian =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if(key_can == 3)        //加
                        {
                            yue+=0x01;
                                if((yue & 0x0f) >= 0x0a)
                                        yue =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yue == 0x01)
                                        yue =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 (yue | 0x0a) - 0x10;
                                yue -- ;
                        }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if(key_can == 3)        //加
                        {
                    ri+=0x01;
                        if((ri &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 0x32)
                                ri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ri == 0x01)
                                        ri =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 (ri | 0x0a) - 0x10;
                                ri -- ;
                        }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9,ri);           //显示日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设置1 2打铃时间*********************/
        if(menu_1 == 2)
        {
/////////////////////           第1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0x60);
                }
/////////////////////           第2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第2个打铃时间
                                set_ds1302time(1,&shi2,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2,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2,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2,0x60);
                }
                write_string(1,0," set1 00:00    ");
                write_string(2,0," set2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1);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1);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2);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2);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3 4打铃时间*********************/
        if(menu_1 == 3)
        {
/////////////////////           第1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3,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3,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3,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3,0x60);
                }
/////////////////////           第2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第2个打铃时间
                                set_ds1302time(1,&shi4,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4,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4,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4,0x60);
                }
                write_string(1,0," set3 00:00    ");
                write_string(2,0," set4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3);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3);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4);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4);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5 6打铃时间*********************/
        if(menu_1 == 4)
        {
/////////////////////           第5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5,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5,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5,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5,0x60);
                }
/////////////////////           第6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6,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6,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6,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6,0x60);
                }
                write_string(1,0," set5 00:00    ");
                write_string(2,0," set6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5);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5);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6);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6);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7 8打铃时间*********************/
        if(menu_1 == 5)
        {
/////////////////////           第7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7,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7,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7,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7,0x60);
                }
/////////////////////           第8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8,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8,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8,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8,0x60);
                }
                write_string(1,0," set7 00:00    ");
                write_string(2,0," set8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7);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7);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8);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8);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9 10打铃时间*********************/
        if(menu_1 == 6)
        {
/////////////////////           第9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9,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9,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9,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9,0x60);
                }
/////////////////////           第10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0,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0,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0,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0,0x60);
                }
                write_string(1,0," set9 00:00    ");
                write_string(2,0,"set10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9);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9);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10);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10);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9 10打铃时间*********************/
        if(menu_1 == 6)
        {
/////////////////////           第9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9,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9,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9,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9,0x60);
                }
/////////////////////           第10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0,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0,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0,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0,0x60);
                }
                write_string(1,0," set9 00:00    ");
                write_string(2,0,"set10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9);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9);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10);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10);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11 12打铃时间*********************/
        if(menu_1 == 7)
        {
/////////////////////           第11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1,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1,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1,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1,0x60);
                }
/////////////////////           第12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2,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2,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2,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2,0x60);
                }
                write_string(1,0,"set11 00:00    ");
                write_string(2,0,"set12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11);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11);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12);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12);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13 14打铃时间*********************/
        if(menu_1 == 8)
        {
/////////////////////           第13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3,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3,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3,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3,0x60);
                }
/////////////////////           第12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4,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4,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4,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4,0x60);
                }
                write_string(1,0,"set13 00:00    ");
                write_string(2,0,"set14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13);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13);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14);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14);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17 18打铃时间*********************/
        if(menu_1 == 10)
        {
/////////////////////           第17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7,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7,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7,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7,0x60);
                }
/////////////////////           第18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8,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8,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8,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8,0x60);
                }
                write_string(1,0,"set17 00:00    ");
                write_string(2,0,"set18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17);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17);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18);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18);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置19 20打铃时间*********************/
        if(menu_1 == 11)
        {
/////////////////////           第19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19,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19,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19,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19,0x60);
                }
/////////////////////           第20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20,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20,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20,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20,0x60);
                }
                write_string(1,0,"set19 00:00    ");
                write_string(2,0,"set20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19);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19);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20);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20);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21 22打铃时间*********************/
        if(menu_1 == 12)
        {
/////////////////////           第21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21,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21,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21,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21,0x60);
                }
/////////////////////           第22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22,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22,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22,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22,0x60);
                }
                write_string(1,0,"set21 00:00    ");
                write_string(2,0,"set22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21);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21);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22);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2,9,fen22);           //显示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6,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9,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设23 24 打铃时间*********************/
        if(menu_1 == 13)
        {
/////////////////////           第23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1)                  //设置打铃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23,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23,0x24);
                }
                if(menu_2 == 2)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23,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23,0x60);
                }
/////////////////////           第24个打铃时间
                if(menu_2 == 3)                  //设置打铃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shi24,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shi24,0x24);
                }
                if(menu_2 == 4)                  //设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fen24,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fen24,0x60);
                }
                write_string(1,0,"set23 00:00    ");
                write_string(2,0,"set24 00:00    ");
                write_sfm2_ds1302(1,6,shi23);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9,fen23);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2,6,shi24);           //显示时
……………………

中小学定时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