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99数码管显示,用EEPROM掉电保存数据, 但是程序正确, 为什么掉电数据不能保存

楼主(2017-11-14):
#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 = P2^1;
sbit sda = P2^0;
sbit        P_HC595_SER   = P2^7;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2^5;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2^6;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char code t_display[]={
//         0    1    2    3    4    5    6    7    8    9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

void init();
void start();
void stop();
void respons();
void write_byte(uchar);
uchar read_byte();
void delay();
//void delay1(uint);
void write_add(uchar, uchar);
uchar read_add(uchar);
void init1();
void we();
void dage(uchar, uchar);
void Send_595(uchar);

uchar shu, shi, ge, write, aa;

void main()
{
        init();
        //delay1(100);
        shu = read_add(2);
        init1();
        dage(11, 11);
        while(1)
        {
        we();
        dage(shi, ge);
                if(write == 1)
                {
                        write = 0;
                        write_add(2, shu);

                }
        }

}

void init()
{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

void start()
{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sda = 0;
        delay();
}

void stop()
{
        sda = 0;
        delay();
        scl = 1;
        delay();
        sda = 1;
        delay();
}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 = 1;
        delay();
        while((sda == 1) && (i<250))
                i++;
        scl = 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 temp;
        scl = 0;
        delay();
        temp = date;
        for(i=0; i<8; i++)
        {
                temp = temp << 1;
                sda = CY;
                delay();
                scl= 1;
                delay();
                scl =0;
          delay();
        }
        sda = 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k;
        scl = 0;
        delay();
        sda = 1;
        delay();
        for(i=0; i<8; ++i)
        {
                scl = 1;
                delay();
                k = (k<<1)|sda;
                scl = 0;
                delay();
        }
        return k;
}

void delay()
{; ;}

/*void delay1(uint z)
{
        uchar x, 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 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 = 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init1()
{
        TMOD = 0x01;
        TH0 = (65535-50000)/256;
        TL0 = (65535-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aa = 0;
        shu = 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5-50000)/256;
        TL0 = (65535-50000)%256;
        aa++;
}

void we()
{
        if(aa == 20)
        {
                aa =0;
                shu++;
                if(shu == 100)
                   shu = 0;
                shi = shu/10;
                 ge = shu%10;
                write = 1;
        }
}

void dage(uchar aa, uchar bb)
{
          Send_595(0xfe);
                Send_595(t_display[aa]);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Send_595(0xff);

                Send_595(0xfd);
                Send_595(t_display[bb]);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

void Send_595(uchar dat)
{
        uint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P_HC595_SER = 1;
                else                        P_HC595_SER = 0;
                P_HC595_SRCLK = 0;
                P_HC595_SRCLK = 1;
                dat = dat << 1;
        }
}

网友A:
需要有外电源掉电检测电路,一旦检测到外电源掉电,立即保存相关数据,单片机电源要有足够大的电容容量维持写EEPROM的这段时间。

网友B:
掉电了怎么写进去?保证掉电前有足够的时间写完需要保存的内容,一般用一个单片机管教采样输入电源,单片机供电用大电容或电池。我们这边用时钟芯片DS1302的,每分钟把要保存的数据更新写进1302的ram,上电读就行了。

楼主:
51单片机内部EEPROM实现掉电保存数据,不需要外部电路,这个程序该怎么改

网友C(2021-12-19):
同样的问题,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D:
在电源端并一个大电容,电容前串一个正向二极管,用一个外中断接在二极管前面,当电源掉电时,电容中存的电能让单片机工作足够时间,进入中断写数据进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