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的STM32驱动工程模板

楼主:
lcd1602数字钟,运行有点小错

/* 下载完程序后要把BOOT1拔掉在重新上电即可看到效果  */

#include "public.h"
#define DATA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define rs (GPIO_Pin_1)
#define rw (GPIO_Pin_2)
#define e (GPIO_Pin_0)
u8 num[]="0123456789";
u8 b[]=" welcome to PZ  ";
u8 c[6]="Time: ";
u16 m,miao,shi,fen;
u8 a[6];
void GPIOINIT()          //端口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ATA|rs|rw|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把调试设置普通IO口
}
void RCCINIT() //系统初始化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如果不加这条语句程序显示就会出错,即没有打开端口复用功能的时钟配置
}
u8 readbusy()        //忙信号检测
{
        u8 f;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SetBits(GPIOB,rw);
        GPIO_SetBits(GPIOB,e);
        f=((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8000));
        delayms(10);
        GPIO_ResetBits(GPIOB,e);
        return f;
}
void lcdwrc(u8 c)
{
        while(readbusy());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

void lcdwrc4bit(long c)
{
        while(readbusy());
        GPIO_Re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c<<12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c)<<12)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

void lcdwrd(long dat)
{
        while(readbusy());
        GPIO_SetBits(GPIOB,rs);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dat<<8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dat)<<8)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B->BSRR = dat<<12 & 0xf000;  //将数据送到P0口
    GPIOB->BRR = ((~dat)<<12) & 0xf000;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e);
        delayms(1);
        GPIO_ResetBits(GPIOB,rs);
}
void lcdinit()
{
        delayms(15);
        lcdwrc4bit(0x32);
        delayms(5);
        lcdwrc4bit(0x28);
        delayms(5);
        lcdwrc4bit(0x08);
        delayms(5);
        lcdwrc4bit(0x01);
        delayms(5);
        lcdwrc4bit(0x06);
        delayms(5);
        lcdwrc4bit(0x0c);
        delayms(5);
}
void NVIC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如果等于2000的话是定时1s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TIMx外设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

void display()
{
        u8 i;
        lcdwrc4bit(0x00+0x80);
        for(i=0;i<16;i++)
        {
                lcdwrd(b[i]);
        }
        lcdwrc4bit(0x40+0x80);
        for(i=0;i<6;i++)
        {
                lcdwrd(c[i]);
        }
……………………

网友A(2018-10-27):
你好,谢谢大佬的分享,这对我这个菜鸟有巨大的帮助。不过对于大佬的工程里有些疑问,如果大佬能抽空回答一下我的问题,感激不尽。
疑问:在函数lcdinit()中,lcd的初始化用的始终是同一个函数lcdwrc4bit(),而在此函数中,每次只能4bit初始化,想问大佬,后面的08H,01H,06H,0CH的初始化如何完成?
附上我对lcdwrc4bit函数的注释:(乱码部分不影响程序)
void lcdwrc4bit(long c)
{
        while(readbusy()); //readbusy = f=1 --> busy --> LOOP WITA
        GPIO_ResetBits(GPIOB,rs);                //rs=0
        GPIO_ResetBits(GPIOB,rw);   //rw=0
        GPIO_ResetBits(GPIOB,e);    //e=0
        delayms(1);                                        //IF C = 0011 0010           ->
        GPIOB->BSRR = c<<8 & 0xf000;  //½«êy¾YËíμ½P0¿ú  yfr//BSRR = 0011 0000 0000 0000 ->  //D7~D0 = 0011 0000
    GPIOB->BRR = ((~c)<<8) & 0xf000;                 // BRR = 1100 0000 0000 0000 ->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e=1  ->
        delayms(1);             //     ->  here a pulse -> get D7~D4
        GPIO_ResetBits(GPIOB,e);//e=0  ->
        delayms(1);
                                                     //IF C = 0011 0010           ->
        GPIOB->BSRR = c<<12 & 0xf000;  //½«êy¾YËíμ½P0¿ú yfr//BSRR = 0010 0000 0000 0000 ->  //D7~D0 = 0010 0000
    GPIOB->BRR = ((~c)<<12) & 0xf000;                // BRR = 1101 0000 0000 0000 ->
        delayms(1);
        GPIO_SetBits(GPIOB,e);
        delayms(1);             //e=1  ->
        GPIO_ResetBits(GPIOB,e);//     ->  here a pulse -> get D7~D4
        delayms(1);             //e=0  ->
}

网友B(2019-11-07):
时钟是用的ds130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