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数据的 校验码如何算出的 用的是 什么校验方法

楼主(2017-11-15):
数据 :
0103 0000000000000000 1f
0103 0100000000000000 11
0103 0200000000000000 03
0103 0300000000000000 0d
0103 0400000000000000 12
0103 0500000000000000 1c
0103 0600000000000000 0e

求大佬 告知 算法

网友A:
0103是什么?算在数据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03是什么?算在数据里面吗?

0103 是固定的地址码
算校验码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要和后面的8个字节的数据位一起

固定形式0103  0000000000000000  1f  最后两位可能是校验码

网友B:
0103是固定形式,也就是说没有的话不行,但是不能修改,修改后,后面的数据是没用的,后面的主要看这个是什么方面(也就是什么东西)的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03是固定形式,也就是说没有的话不行,但是不能修改,修改后,后面的数据是没用的,后面的主要看这个是什 ...

crc  感觉最像但是  我把crc-8的校验参数模型用的差不多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