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不会做

楼主:
这个的pcb谁会,帮帮忙

网友A(2017-11-15):
可控电阻,用卡尺量下实物,按实物做个封装就行了。

网友B:
可调电阻,用卡尺量下实物,按实物及焊接做个封装就行了

网友C:
滑动电阻,其实你可以看下实际滑动电阻的尺寸,然后打出来,焊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