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C语言”与“汇编”混编—相关知识整理

楼主(2017-11-15):
给大家分享一个Keil软件“C语言”与“汇编”混编教程,给需要 C与汇编 混编的同学

用 Keil 在C中嵌入汇编  1
在 Keil 中嵌入汇编  2
介绍直接嵌入汇编代码的方法  4
采用汇编可能会有的好处  5
Keil C 语言与汇编语言混合编程  7
深入剖析 Keil C51  —— 从汇编到 C51  9
C 语言和汇编语言的变量以及函数的接口问题   14
汇编与 C 语言混合编程的关键问题  15
KEIL 段重定位  15

用 Keil 在 C 中嵌入汇编
    早前公布了C和汇编混编的温度控制器程序,收到一些朋友的询问,他们无法在自己程序中使用我的18B20的汇编子程序或无法正常通过混编后的程序编译。
    其实在KEIL 中嵌入汇编的方法很简单。 如图一, 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的地方用#pragma  asm 和#pragma  endasm分隔开来,这样编译时 KEIL 就知道这中间的一段是汇编了。
    为了能对汇编进行封装还要在项目中加入相应的封装库文件, 在笔者的项目中编译模式是小模式所以选用
C51S.LIB。这也是最常用的。这些库文件是中 KEIL 安装目录下的 LIB 目录中。 加好后就可以顺利编译了。(注:
我只在 7.0以上版本使用过)

在 Keil 中嵌入汇编
    1、其实在 KEIL 中嵌入汇编的方法很简单。如图 1,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的地方用#pragma asm 和#pragma endasm 分隔开来,这样编译时 KEIL 就知道这中间的一段是汇编了。

   2、在有加入汇编的文件中,还要设置编译该文件时的选项,如图 2 所示。
    3、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生成汇编 SRC 文件 Assemble SRC File  封装汇编文件
       (如图 3 的状态为选中)
       选上这两项就可以在 C 中嵌人汇编了,设置后在文件图示中多了三个红色的小方块。
    4、为了能对汇编进行封装还要在项目中加入相应的封装库文件, 在笔者的项目中编译模式是小模式所以选用 C51S.LIB。这也是最常用的。这些库文件是中 KEIL 安装目录下的 LIB 目录中。 加好后就可以顺利编译了
介绍直接嵌入汇编代码的方法
1、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代码片以如下方式加入汇编代码:
   #pragma ASM
   ;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2、在 Project 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 C  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 SRC File”,使检查框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状态;
3、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 Small  模式时,是 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  该文件必须作为工程的最后文件;

采用汇编可能会有的好处
C51 编译器能对 C语言程序进行高效率的编译,生成高效简洁的代码,在大多数的应用场合,采用 C语言编程即可完成预期的任务,但是,在有些场合还是会用到汇编,例如在下面的几种情况下,采用汇编可能会有很多好处:
1、已有程序的移植:在单片机领域工作很久的工程人员可能会保留有很多的早期用汇编语言编制的程序模块,并且这些模块已经经过实际应用的验证,如果重新用 C编程,可能工作量很大,这时就可以用嵌入汇编的方式把以前的汇编模块植入新的应用,可以明显的加快开发的进度。
2、局部功能需要足够短的执行时间:在有些应用中,部分的功能模块需要有很高的执行效率,而有些汇编的指令在 C中没有对应的指令,这给我们对单片机的高效操作带来困难,嵌入汇编可是我们的程序执行更有效率。
3、对一些特定地址进行操作:在 C中我们要对特定地址进行读写,一般用以下两种方式:用_AT_指令定义变量; 定义指向外部端口或数据地址的指针; 在汇编中只需要使用 MOVX A,@DPTR或MOVX @DPTR,A 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增强程序的可读性。
4、其他的需要汇编的应用: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举出所有可能要用汇编的例子,在你的应用中,你可能在一个或多个应用中感到 C语言的不足,而需要用到汇编指令,请你记住,可以在 C中嵌入汇编子程序,这对你的程序非常有用。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7页):

网友A(2021-07-20):
感谢楼主分享!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