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温度传感和pc端尚未机传输怎么搞?

楼主(2017-11-15):
大神们!51最小系统温度传感和pc端尚未机传输怎么搞?利用串口还是其他末班传输那个好一点(简单一点)?

网友A:
不管你用uart还是spi还是i2c都一样 就是个传输手段 uart简单些 有现成的uart->usb模块

上位机不都是通过串口收数据么 usb也是模拟成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