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107D板子烧写程序失败!求帮忙!

楼主(2017-11-15):
MCU型号是STC89C52RC  WIN8系统  用的6.86版本的STC_ISP  刚买来的CT107D板子 烧写程序时  一直在显示检测目标单片机  不知道怎么办?? 求大神帮忙了!!

网友A:
设法对单片机断电一次,再加上电压,才能烧程序。

网友B:
再买一个吧

网友C:
检查 下接线接好接对了吗,可能TX,RX反了,供电电压是否接对,你这提示为未检测到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