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的开关怎么制作?

楼主:
我想用输入电压(强电或者弱电)控制弱电设备的两个端口短路,如下图所示,请问有没有现成的开关?如果有,叫什么开关?如果没有,怎么简单制作一个呢?谢谢,DIY新新手,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A(2017-11-15):
没法发图啊。

输入正极------               1-------------  设备+5v
                      开关
输入负极------                2-------------  设备负极

输入断电时,设备的1和2端口断开
输入通电时,设备的1和2端口短路后断开(输入端是自复位的)

网友B:
这个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