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才算51单片机入门了呢?

楼主(2017-11-15):
请教一个很模糊的问题,我们老师让我51单片机入门,然后学习stm32,那么什么样才算51单片机入门了呢?谢答。

网友A:
简单说 你能随手就写出10种点亮8个led的程序就算入门了 复杂说 能用51想干嘛就干嘛也不能算入门了 毕竟还有执行效率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老师那意思就是51能干的你都干一遍 对单片机编程有个了解就可以学32了

网友B:
懂得MCU的基本结构硬件,会编程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找个老师培训下你

网友D:
起码会编程

网友E:
51基本操作都掌握

网友F:
可以熟练的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同时能够玩转液晶显示和数码管显示,这些都可以做到就算单片机入门了,不过最好是能够熟练的运用51的寄存器,而不是仅仅调用库函数,再去学习32就简单了

网友G:
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得时候才算入门,当你考虑自己有没有入门的时候其实才刚刚开始

网友H:
自己说了算

网友I:
得MCU的基本结构硬件,会编程就差不多了

网友J:
学完51单片机,然后尝试自己做一些项目,然后慢慢做大的,51单片机要学会了,其实各个单片机都差不多会了

网友J:
用自己所学的,综合起来做个大项目的板子,最好能自己做板子。其实51单片机学精了,其他单片机都差不多。

网友K:
先把书走一遍再说

网友H:
走一遍不够!

网友L:
先来个一灯大师吧

网友M:
请问学习单片机有什么好的书推荐吗

网友N:
把教程过一遍

网友O:
好深奥的问题

网友P:
能做出来实物就已经不错了,至少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Q:
把51所有模块化程序走一遍,自己独立做点小作品练练手,就算入门了

网友R:
《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学懂后就可以很自信的说51单片机真正入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S:
把《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学懂后就可以很自信的说51单片机真正入门了。

“学懂”的标准呢?与“怎样才算51单片机入门”有何区别?

网友T:
会用各种方式点灯

网友R:
“学懂”的标准呢?能看懂书上的电路图和程序,能仿照或改写书上代码就算是懂了,不要求空手啥都不参照就写程序。
因为这本书有太多太重要的知识,你看过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有多肤浅,你深入后才不会再浮躁,看过此书后你才明白好书不是想象中那么高深莫测,而是时时处处能解决最关键最重要的实际问题。

网友U:
做个智能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