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平台PT2262解码程序-亲测可用

楼主(2017-11-15):
附件是基于STM32F103平台PT2262解码程序,采用定时器精确定时,不使用中断,亲测有效,并且集成了PT2262组帧程序,调用即可发送。使用逻辑分析仪对比波形,发送波形与标准波形基本一致!

#include "includes.h"

/*******************************************************************************
* 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high1;
    unsigned char low1;
    unsigned char high2;
    unsigned char low2;
}PT2262_LEVEL; /*PT2262电平脉冲*/

/*******************************************************************************
* 局部变量
*******************************************************************************/
PT2262_SIGN   pt2262_sign[12];

/*******************************************************************************
* 程序
*******************************************************************************/
bool Pt2262DecodeHandle(void)
{
    int i=0,count=0;
    PT2262_LEVEL  pt2262_level[12];     /*pt2262一组12个信号,1个信号2高2低*/
    unsigned long sign_buffer[48]={0};  /*信号缓存4*12*/

    if( ReadPt2262PinState()==0 ) /*低电平*/
    {
        while( !ReadPt2262PinState() )
        {
            /*计算低电平持续时间*/
            Delayus(1);/*实际延迟3.5us左右*/
            if( (count++)>5800 )
            {
                return false;
            }
        }

        if( count>1715&&count<4286 )/*找到同步码*/
        {
            while(1)
            {
                if( ReadPt2262PinState() )/*高电平*/
                {
                    count=0;
                    while( ReadPt2262PinState() )
                    {
                        /*计算高电平持续时间*/
                        Delayus(1);
                        if( (count++)>514 )
                        {
                            return false;
                        }
                    }
                    if(count<28) /*高电平太短*/
                    {
                        return false;
                    }
                    sign_buffer[i]=count; /*记录电平持续时间*/
                    i++;
                }

                if( !ReadPt2262PinState() ) /*低电平*/
                {
                    count=0;
                    while( !ReadPt2262PinState() )
                    {
                        /*计算低电平持续时间*/
                        Delayus(1);
                        if( (count++)>514 )
                        {
                            return false;
                        }
                    }
                    if(count<28) /*低电平太短*/
                    {
                        return false;
                    }
                    sign_buffer[i]=count; /*记录电平持续时间*/
                    i++;
                }

                if(i>47) /*当i=48时,表明已连续记录48个有效脉冲*/
                {
                    for(i=0;i<12;i++)
                    {
                        /*窄电平记为0 宽电平记为1*/
                        if(sign_buffer[i*4]<114)
                        {
                            pt2262_level[i].high1=0;
                        }
                        else
                        {
                            pt2262_level[i].high1=1;
                        }

                        if(sign_buffer[i*4+1]<114)
                        {
                            pt2262_level[i].low1=0;
                        }
                        else
                        {
                            pt2262_level[i].low1=1;
                        }

                        if(sign_buffer[i*4+2]<114)
                        {
                            pt2262_level[i].high2=0;
                        }
                        else
                        {
                            pt2262_level[i].high2=1;
                        }

                        if(sign_buffer[i*4+3]<114)
                        {
                            pt2262_level[i].low2=0;
                        }
                        else
                        {
                            pt2262_level[i].low2=1;
                        }

                        if( pt2262_level[i].high1==0&&pt2262_level[i].low1==1&&\
                            pt2262_level[i].high2==0&&pt2262_level[i].low2==1)
                        {
                            pt2262_sign[i]=PT2262_SIGN_LOW;
                        }
                        else if( pt2262_level[i].high1==1&&pt2262_level[i].low1==0&&\
                            pt2262_level[i].high2==1&&pt2262_level[i].low2==0)
                        {
                            pt2262_sign[i]=PT2262_SIGN_HIGH;
                        }
                        else if( pt2262_level[i].high1==0&&pt2262_level[i].low1==1&&\
                            pt2262_level[i].high2==1&&pt2262_level[i].low2==0)
                        {
                            pt2262_sign[i]=PT2262_SIGN_IDLE;
                        }
                        else
                        {
                            return false;
                        }
                    }
                    /*解码成功*/
                    return true;
                }
            }
        }
    }
    return false;
}

void Pt2262CodingHandle( PT2262_SIGN *p_code ,int length )
{
    int i;

    /*起始码*/
    CODING_SET_LOW();
    Delayus(12000);
    CODING_SET_HIGN();

    for(i=0;i<length;i++)
    {
        switch(p_code[i])
        {
        case PT2262_SIGN_LOW:
            /*0码*/
            CODING_SET_HIGN();
            Delayus(380);
            CODING_SET_LOW();
            Delayus(1200);
            CODING_SET_HIGN();
            Delayus(380);
            CODING_SET_LOW();
            Delayus(1200);
            break;
        case PT2262_SIGN_HIGH:
            /*1码*/
            CODING_SET_HIGN();
            Delayus(1200);
            CODING_SET_LOW();
……………………

楼主:
注意,发送的时候有个bug,需要在for循环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发送一个高脉冲即可,增加的代码如下
if(i==11)
{
            CODING_SET_HIGN();
            Delayus(380);
            CODING_SET_LOW();
}

网友A(2018-08-03):
有没有更详细的使用方法或者完整的工程文件?

网友B(2019-08-10):
请假,如何将数据传递给Pt2262CodingHandle( PT2262_SIGN *p_code ,int length ); 比如我I想发送0xAA

网友C(2020-11-19):
哈哈,找到了这么老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