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输出三路PWM,实现三基色合成演示装置的源码

楼主(2017-11-15):
51单片机用自带定时器输出三路PWM的资料分享,很实用的资料,用来实现三基色合成演示装置

下面是单片机源程序:

/**************************************************************
**********************三基色合成演示装置***********************
*************************淮阴师范学院**************************
功能说明:通过按键调节三个灯的亮度,并在串口屏上面精确的调节亮度
并把当前的亮度反馈在串口屏上面显示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red   = P1^5;
sbit PWMblu   = P1^6;
sbit PWMgre   = P1^7;
sbit KeyRup   = P2^2;
sbit KeyRdown = P2^1;
sbit KeyBup   = P2^5;
sbit KeyBdown = P2^7;
sbit KeyGup   = P2^3;
sbit KeyGdown = P2^6;
sbit KeyAll   = P2^0;
sbit KeyNull  = P2^4;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sbit LED3 = P0^7;
sbit LED4 = P0^5;
sbit LED5 = P0^3;
sbit LED6 = P0^4;
sbit LED7 = P0^6;
sbit LED8 = P0^2;
sbit LED9 = P1^0;
unsigned char timerR=0,   timerG=0,   timerB=0;
unsigned char timerNumG=0,timerNumB=0,timerNumR=0,timerNumA=0,timerNumN=0;

uchar rec_data[5];
uchar rec_num=0;
uchar recdata,j=0;
uchar dat[13]={' ',' ','.','v','a','l','=',' ',' ',' ',0XFF,0XFF,0XFF};

void system_Ini()
{
        IP=0x10;
  TMOD|= 0x01;
        TH0 = 0xFF; //11.0592
        TL0 = 0xCE;
        TR0  = 1;
        ET0=1;
//IE =0x8A;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ES = 0;    //允许串口中断
     SBUF =dat;
     while(!TI);
     TI = 0;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main()
{
    system_Ini();

    //串口初始化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0x21;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1=0xfd;
    TH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while(1)
  {

//*******************红灯变亮*******************
                if(KeyRup==0)
                {
                        delay(8);
                        if(KeyRup==0)
                        {
                                while(!KeyRup==1)
                                {
                                        timerNumR++;
                                        dat[0]='h';
                                        dat[1]=48;
                      dat[7]=timerNumR/100+48;
                      dat[8]=timerNumR%100/10+48;
                      dat[9]=timerNumR%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timerNumR*100/255)/100+48;
                                        dat[8]=(timerNumR*100/255)%100/10+48;
                                        dat[9]=(timerNumR*100/255)%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if(timerNumR>=255)
                                        {
                                                timerNumR=254;
                                        }
                                        delay(5);
                                }

                        }

                }
//*******************红灯变暗*******************
                if(KeyRdown==0)
                {
                        delay(8);
                        if(KeyRdown==0)
                        {

                                while(!KeyRdown==1)
                                {
                                        timerNumR--;
                                        dat[0]='h';
                                        dat[1]=48;
                      dat[7]=timerNumR/100+48;
                      dat[8]=timerNumR%100/10+48;
                      dat[9]=timerNumR%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timerNumR*100/255)/100+48;
                                        dat[8]=(timerNumR*100/255)%100/10+48;
                                        dat[9]=(timerNumR*100/255)%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if(timerNumR<=0)
                                {
                                        timerNumR=1;
                                }
                                        delay(5);
                          }
                 }

        }
//*******************绿灯变亮*******************
                if(KeyGup==0)
                {
                        delay(8);
                        if(KeyGup==0)
                        {
                                while(!KeyGup==1)
                                {
                                        timerNumG++;
                                        dat[0]='h';
                                        dat[1]=49;
                      dat[7]=timerNumG/100+48;
                      dat[8]=timerNumG%100/10+48;
                      dat[9]=timerNumG%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timerNumG*100/255)/100+48;
                                        dat[8]=(timerNumG*100/255)%100/10+48;
                                        dat[9]=(timerNumG*100/255)%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if(timerNumG>=255)
                                        {
                                                timerNumG=254;
                                        }
                                        delay(5);
                                }
                        }
                }
//*******************绿灯变暗********************
                if(KeyGdown==0)
                {
                        delay(8);
                        if(KeyGdown==0)
                        {
                                while(!KeyGdown==1)
                                {
                                        timerNumG--;
                                        dat[0]='h';
                                        dat[1]=49;
                      dat[7]=timerNumG/100+48;
                      dat[8]=timerNumG%100/10+48;
                      dat[9]=timerNumG%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timerNumG*100/255)/100+48;
                                        dat[8]=(timerNumG*100/255)%100/10+48;
                                        dat[9]=(timerNumG*100/255)%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if(timerNumG<=0)
                                        {
                                                timerNumG=1;
                                        }
                                        delay(5);
                                }
                        }
                }
//*******************蓝灯变亮*******************
                if(KeyBup==0)
                {
                        delay(8);
                        if(KeyBup==0)
                        {
                                while(!KeyBup==1)
                                {
                                        timerNumB++;
                                        dat[0]='h';
                                        dat[1]=50;
                      dat[7]=timerNumB/100+48;
                      dat[8]=timerNumB%100/10+48;
                      dat[9]=timerNumB%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timerNumB*100/255)/100+48;
                                        dat[8]=(timerNumB*100/255)%100/10+48;
                                        dat[9]=(timerNumB*100/255)%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if(timerNumB>=255)
                                        {
                                                timerNumB=254;
                                        }
                                        delay(5);
                                }
                        }
                }
//*******************蓝灯变暗*******************
                if(KeyBdown==0)
                {
                        delay(8);
                        if(KeyBdown==0)
                        {
                                while(!KeyBdown==1)
                                {
                                        timerNumB--;
                                        dat[0]='h';
                                        dat[1]=50;
                      dat[7]=timerNumB/100+48;
                      dat[8]=timerNumB%100/10+48;
                      dat[9]=timerNumB%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timerNumB*100/255)/100+48;
                                        dat[8]=(timerNumB*100/255)%100/10+48;
                                        dat[9]=(timerNumB*100/255)%100%1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if(timerNumB<=0)
                                        {
                                                timerNumB=1;
                                        }
                                        delay(5);
                                }
                        }
                }
//***********************全亮*********************
                if(KeyAll==0)
                {
                        delay(8);
                        if(KeyAll==0)
                        {
                                        timerNumR=timerNumB=timerNumG=255;
                                        dat[0]='h';
                                        dat[1]=48;
                      dat[7]=2+48;
                      dat[8]=5+48;
                      dat[9]=5+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1+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h';
                                        dat[1]=49;
                      dat[7]=2+48;
                      dat[8]=5+48;
                      dat[9]=5+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1+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h';
                                        dat[1]=50;
                      dat[7]=2+48;
                      dat[8]=5+48;
                      dat[9]=5+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1+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
                }
//***********************不亮********************
                if(KeyNull==0)
                {
                        delay(8);
                        if(KeyNull==0)
                        {
                                        timerNumR=timerNumG=timerNumB=0;
                                        dat[0]='h';
                                        dat[1]=48;
                      dat[7]=0+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0+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h';
                                        dat[1]=49;
                      dat[7]=0+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0+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h';
                                        dat[1]=50;
                      dat[7]=0+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dat[0]='n';
                                        dat[7]=0+48;
                                        dat[8]=0+48;
                                        dat[9]=0+48;
                                        for(j=0;j<13;j++)
                            {
                                  senddata(dat[j]);
                            }
                        }
                }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用于产生PWM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FF;
        TL0 = 0xCE;

        timerR++;
        timerG++;
        timerB++;

  if(timerR>=255) timerR=0;
        if(timerR<timerNumR)  PWMred=1;
  else PWMred=0;

  if(timerG>=255) timerG=0;
        if(timerG<timerNumG)  PWMgre=1;
  else PWMgre=0;

        if(timerB>=255) timerB=0;
        if(timerB<timerNumB)  PWMblu=1;
  else PWMblu=0;
}

//串口接收数据处理
void deal()
{
          rec_num=0;
           if(rec_data[4]==0x01)
                {
                         timerNumR=rec_data[0];
                         LED9=0;
                         delay(5);
                }
                if(rec_data[4]==0x02)
                {
                                timerNumG=rec_data[0];
                }
                if(rec_data[4]==0x03)
                {
                                timerNumB=rec_data[0];
                }

}

//串口接收中断,数据包头为0x10,第二个字节为有用的数值,第六个字节为数据标志,最后两个字节为数据结束校验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3
{
  ES = 0;
  if(RI==1)
  {
    RI=0;
                recdata=SBUF;
         if(rec_nu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