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交通灯仿真图哪里有问题或者缺漏吗?

楼主:
各位论友,这是我自己画的智能交通灯仿真图,可以帮看看哪里有问题或者缺漏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吗?(要求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通行时间能独立修改)

网友A(2017-11-16):
将R1去掉,直接vcc,上面p14重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R1去掉,直接vcc,上面p14重复。

谢谢帮助!

网友C:
RST部分画错了,按不按下开关,都是低电平啊
R2上端接电源。
输入DC电源接口没画出来。是5V还是3.3V

网友C:
用上CD4511数码管译码器更好,方便直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ST部分画错了,按不按下开关,都是低电平啊
R2上端接电源。
输入DC电源接口没画出来。是5V还是3.3V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上CD4511数码管译码器更好,方便直接

谢谢

网友D:
谈不上智能,看你程序怎么编。

网友E:
将R1去掉就好了

网友E:
RST部分画错了,按不按下开关,都是低电平
R2上端接电源。
输入DC电源接口没画出来。是5V还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上CD4511数码管译码器更好,方便直接

好的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