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车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1-15):
  1.         /****************************************************************************
  2.          简单寻迹程序:接法
  4.      EN1 EN2 PWM输入端,本程序不输入PWM,直接使插上跳线帽,使能输出,这样就能全速运行

  5.          无线摇控模块与单片机连接
  6.          无线模块GND +5取自于单片机板的5V输出
  7.          P0_7 与无线模块D0相连
  8.          P0_6 与无线模块D1相连
  9.          P0_5 与无线模块D2相连
  10.          P0_4 与无线模块D3相连

  11.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1,P1_1=0; 时左上电机正转        左上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1 OUT2)
  12.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1; 时左上电机反转

  13.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0; 时左上电机停转

  14.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1,P1_3=0; 时左下电机正转        左下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3 OUT4)
  15.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1; 时左下电机反转

  16.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0; 时左下电机停转

  17.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1,P1_5=0; 时右上电机正转        右上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5 OUT6)
  18.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0,P1_5=1; 时右上电机反转

  19.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0,P1_5=0; 时右上电机停转

  20.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1,P1_7=0; 时右下电机正转        右下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7 OUT8)
  21.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0,P1_7=1; 时右下电机反转

  22.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0,P1_7=0; 时右下电机停转

  23.      P3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24.      P3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25.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26.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27.          四路寻迹传感器有信号(白线)为0  没有信号(黑线)为1
  28.          四路寻迹传感器电源+5V GND 取自于单片机板靠近液晶调节对比度的电源输出接口

  30.          关于单片机电源:本店驱动模块内带LDO稳压芯片,当电池输入6V时时候可以输出稳定的5V
  31.          分别在针脚标+5 与GND 。这个输出电源可以作为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源。
  32.         ****************************************************************************/
  35.         #include<AT89x51.H>

  36.     #define Left_1_led        P3_4         //P3_2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37.         #define Left_2_led        P3_5         //P3_3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38.     #define Right_1_led       P3_6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39.         #define Right_2_led       P3_7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40.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41.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42.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43.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44.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45.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46.         #define left     'C'
  47.     #define right    'D'
  48.         #define up       'A'
  49.     #define down     'B'
  50.         #define stop     'F'

  51.         char code str[] =  "收到指令,向前!\n";
  52.         char code str1[] = "收到指令,向后!\n";
  53.         char code str2[] = "收到指令,向左!\n";
  54.         char code str3[] = "收到指令,向右!\n";
  55.         char code str4[] = "收到指令,停止!\n";

  56.         bit  flag_REC=0;
  57.         bit  flag    =0;

  59. //        unsigned char  i=0;
  60.         unsigned char  dat;
  61. //    unsigned char  buff[5]=0; //接收缓冲字节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_str(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1(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1[i] != '\0')
           {
                SBUF = str1[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2(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i] != '\0')
           {
                SBUF = str2[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3()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3[i] != '\0')
           {
                SBUF = str3[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_str4()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4[i] != '\0')
           {
                SBUF = str4[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flag=0;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delay(5000);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flag=0;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delay(5000);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flag=0;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delay(5000);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flag=0;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delay(5000);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flag=0;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往前走
}
/************************************************************************/
void sint()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个字节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flag=1;
//       if(dat=='O'&&(i==0)) //接收数据第一帧
//         {
//            buff[i]=dat;
//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
//       else
//      if(flag==1)
//     {
//      i++;
//      buff[i]=dat;
//      if(i>=2)
//      {i=0;flag=0;flag_REC=1 ;}  // 停止接收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H1=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ES=1;
    EA=1;

        while(1)                                                        /*无限循环*/
        {
          if(flag==1)                                    //
           {
//                flag_REC=0;
//                if(buff[0]=='O'&&buff[1]=='N')        //第一个字节为O,第二个字节为N,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
                switch(dat)
             {
                      case 0x01 :                                                    // 前进
                          send_str();
                          run();
                          break;
                      case 0x04:                                                // 后退
                           send_str1();
                          backrun();
                          break;
                      case 0x03:                                                // 左转
                           send_str2();
                          leftrun();
                          break;
                      case 0x02:                                                // 右转
                          send_str3();
                          rightrun();
                          break;
                      case 0x05:                                                // 停止
                           send_str4( );
                          stoprun();
                          break;
                          default : flag=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