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复位电路

楼主(2017-11-15):
上电复位电路。这是怎么实现的啊,不是说电容通交阻直么,usb上电不就是直流电么 或者学生电源或者电池都是直流电啊

网友A:
你的是高电平复位电路,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的电位都是VCC(此时充电电流最大,电容相当于短路),即RST是高电平,而随着VCC通过RC电路对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VCC时,电容相当于断路(此时电容充电电流为0,即隔直流),RST的电平为低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

单片机系统设计|复位电路设计

网友B:
USB上电是交流电

网友B: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的电位都是VCC,即RST是高电平,而随着VCC通过RC电路对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VCC时,电容相当于断路(此时电容充电电流为0,即隔直流),RST的电平为低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

网友C:
RC构成微分电路,在上电瞬间,产生一个微分脉冲,其宽度若大于2个机器周期,80C51将复位。

网友D:
你还是没有弄明白电容器的作用。初上电时,电容器两端电压为0,上电的瞬间(这个时间过程随着电容量的加大而加长)会从0突变到电源电压值,在这个时间段就是一个变化的值,相当于交流电的一个脉冲。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初上电时,电源对电容进行充电,这个充电电流会流经和电容串联的电阻,从而在电阻上产生压降,这个压降(电阻上端)接近电源电压。当电容逐渐充满,流经电阻的电流越来越小,最后接近于0,电阻上的压降也接近于0 。

网友E: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的电位都是VCC,即RST是高电平,而随着VCC通过RC电路对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VCC时,电容相当于断路(此时电容充电电流为0,即隔直流),RST的电平为低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

网友F:
上电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在电压由0升至为VCC之前,相当于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