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个单片机左右程序为什么没有逐位左移,求指点!

楼主:
各位老师,这个22行的led=(led<<i)运行的效果只有p0.0、p0.1、p0.3、p0.6被陆续点亮。而把哪行改成led=(0x01<<i)则可以实现p0到p7左移。能不能帮忙指点一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0
sbit bee=P1^5;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
    {

    }
}

void main()
{
    while(1)
    {
        uint i;
        led=0x01;
        for(i=0;i<8;i++)
        {
            led=(led<<i);
            delay(2);
        }
    }

}

网友A(2017-11-16):
你的程序,就是这样的嘛,没有问题,只是它不是你想的那样罢了。
我们来看看程序的运行就知道了:
先说这个与你想法一致的:led=(0x01<<i)
0x01=00000001
i=0时,led=00000001
i=1时,led=00000010
i=2时,led=00000100......
不用再分析下去了,当然是一个一个向左移动的。

再来看看不能按你想法运行的那个:led=0x01;led=(led<<i);
开始时:led=00000001
i=0时,没移位,led=00000001
i=1时,led=00000010
i=2时,以当前的led值移位2位,led=00001000
i=3时,再以当前led值移位3位,led=01000000......
不用再分析了吧。

综上所述,你想逐位移动,要嘛,用第一种语句;要嘛,第二种情况只能led=(led<<1),即每次只移动一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就是这样的嘛,没有问题,只是它不是你想的那样罢了。
我们来看看程序的运行就知道了:
先说这 ...

谢谢^ω^

网友C:
i = 及就移位几位  你希望移位 1 而不是 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