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哪里出错了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number;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NUM[10]={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Timer0_init  ();
void xio() ;
void display_num(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Pos)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
   while(1);

}

void Timer0_init  ()
{
EA=1;
ET0=1;
TMOD=0x02;
TH0=0xfe;
TL0=0x0c;
TR0=1;
Pos=0x01;
}

void xio() interrupt 1
{
for(i=1;i<=8;i++)
  {
   display_num(i,Pos);
   Pos=Pos<<1;
   display_num(i,0);
  }
}

void display_num(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Pos)
{
  if(number!=0)
   P0=NUM[num];
   P2=Pos;

}
数码管显示程序

网友A(2017-11-15):
求大佬帮忙看看,帮忙改改

网友B:
有啥报错提示不

网友C:
首先你的仿真图可以再优化一些,布线横平竖直比较美观;可以先检查一下你的八位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数码管一定要和代码结合上,你的显示函数里面的if语句里的条件是有问题的吧!你检查一下。

网友D:
void display_num(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Pos)
{
  if(number!=0)
   P0=NUM[num];
   P2=Pos;

}
首先,你这个number虽然定义了,但是你并没有给它赋值。
其次,你要知道你那个中断函数,当每次触发中断时(我也就没去算你定了多长时间了),这个for循环就执行个8次,也就是会,唰的一下,显示,移位,显示。。。很快就结束了。然后,8次之后呢,你又没有给Pos重新赋值(定时器初始化只会执行一次的)。所以无论有没有显示,这个过程很快就结束了,你可能什么都观察不到。

以上,我并没有试验,只是看了一下你的代码,若有不对之处,还望见谅。

网友E:
你用了共阳的段码,就必须用pnp三极管,你却用了npn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