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个nop函数在12M晶振下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7-11-15):
一个nop函数在12M晶振下是多长时间?百度上查的是说1us但是我看一些用的单片机程序里面一个nop的时间小于1us;
这个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不知道啊

网友B:
一个_nop()_函数,一般是执行一个机器周期。
不同的单片机,机器周期不同,它执行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你在网上查到的,多半是最低级单片机(这个低级不是不好的意思,是低端的意思),如STC89系列的老芯片,12T,这个函数就正好是1us,换其它高级的单片机,甚至STC89系列新出品的芯片,内容时钟可调为6T时,函数的时间就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_nop()_函数,一般是执行一个机器周期。
不同的单片机,机器周期不同,它执行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你 ...

那时间具体的要如何计算能否举个例子好理解

网友C:
一个机器周期,12M晶振下1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机器周期,12M晶振下1us

那为什么15单片机12M的延时程序1us不是1个nop,感觉好像还有其他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机器周期,12M晶振下1us

网友D:
哈哈,就是一个机器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就是一个机器周期

我就是用到别人程序的时候看到他是33M的15单片机,按那个来算也就是一个nop函数是0.36us但是我看他程序里用了10多个而根据那芯片工作波形来看这10多个nop函数只有0.4us左右,这和书上讲的不一样所以感觉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