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超声波避障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11-15):
舵机超声波避障和警灯闪烁
用别人的程序改的自己加了一些别的功能(我也是边学边做的这辆车可能有的地方不对大家多指点
有需要的可以拿去用,肯定成功
单片机用的是 89c52
超声波是rs04
电机驱动L298N
程序注释的已经很详细了!
/******************************************************************************
2017.11.14修改
删除额外数码管功能
加入闪烁警灯程序
******************************************************************************/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1 {P2_0=1,P2_1=0;}
        #define led2 {P2_0=0,P2_1=1;}

        /**********如果io口不够用可以去掉2^4~2^7口将298使能接口接高电平即可***********/
        #define Right_moto_go     {P0_0=1,P0_1=0,P0_2=1,P0_3=0,P2_7=1,P2_6=1,P2_5=1,P2_4=1;}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0_0=0,P0_1=1,P0_2=0,P0_3=1,P2_7=1,P2_6=1,P2_5=1,P2_4=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0_0=1,P0_1=1,P0_2=1,P0_3=1,P2_7=1,P2_6=1,P2_5=1,P2_4=1;}        //右边电机停转

        #define Left_moto_go      {P0_4=0,P0_5=1,P0_6=0,P0_7=1,P2_7=1,P2_6=1,P2_5=1,P2_4=1;}  //左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0_4=1,P0_5=0,P0_6=1,P0_7=0,P2_7=1,P2_6=1,P2_5=1,P2_4=1;}         //左边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0_4=1,P0_5=1,P0_6=1,P0_7=1,P2_7=1,P2_6=1,P2_5=1,P2_4=1;}  //左边电机停转
        /*****************************************************************************/

        #define Sevro_moto_pwm  P1_2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ECHO  P1_1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  P1_0                                        //超声波接口定义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0xfe,0xfd,0xfb};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0,0,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4;//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间变量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止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止
}
//停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往前走
}

//****************************去除额外功能********************************/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
//         if(posit==0)
//         {P3=(discode[disbuff[posit]])&0x7f;}//产生点
//         else
//         {P3=discode[disbuff[posit]];}
//          if(posit==0)
//         { P1_3=0;P1_4=1;P1_5=1;}
//          if(posit==1)
//          {P1_3=1;P1_4=0;P1_5=1;}
//          if(posit==2)
//          {P1_3=1;P1_4=1;P1_5=0;}
//          if(++posit>=3)
//          posit=0;
//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disbuff[0]=S%1000/100;   //更新显示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
/************************************************************************/
void  COMM( void )
  {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左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23;          //舵机向右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20)||(S4<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run();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S4)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3500);//原4000
                     }
                       else
                     {
                       lef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3500);//原4000
                     }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0)
        pwm_val_left=0;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         timer1++;                                 //2MS扫一次数码管
//         if(timer1>=20)
//         {
//         timer1=0;
//         Display();
//         }
}
/************************************************************************/

/*****************************闪烁灯中断延时函数****************************/
void delay1()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i>0;i--)
        for(j=100;j>0;j--)
        for(k=250;k>0;k--);
}
void shansuo()
         {
                 led1;
                 delay1();
                 led2;
                 delay1();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toprun();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TR1= 1;
        ET1= 1;
        ET0= 1;
        EA = 1;

        delay(100);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while(1)                       /*无限循环*/
        {
         shansuo();        //闪烁灯函数
         if(timer>=2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原来500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35)                  //距离小于20CM
                   {
                    stoprun();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else
                   if(S>40)                  //距离大于,35CM往前走
                   run();
           }
        }
}

网友A(2017-12-17):
很不错,正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B(2018-05-09):
有照片吗?

网友C:
为什么不能解压呢?

网友D(2018-08-09):
电机怎么接线

网友E(2021-06-18):
感谢楼主的分析,学到了不少知识,现在去进行测试。

网友F(2022-02-28):
就想单纯的想小车避障,把数码管相关的删掉就行了吧,博主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