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 为什么发送数据时需要while(!TI)语句

楼主(2017-11-16):
代码data=SBUF;
TR=0;
SBUF=data;
while(!TI);
TI=0;

为什么发送数据时,需要while(!TI)语句,而接收数据时不需要while(!TR)语句

网友A:
对于串口发送,单片机是占据主动地位的,可以预计什么时间发送完毕,所以程序利用TI发送完毕标志位等待,是一个主动行为。
而对于单片机的接收,就完全是被动的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串口会来数据,所以程序是不可能一直等待接收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所有的串口通讯例子程序,只有一个发送接收的任务,就可以一直等待接收,用扫描法等待,但这样做单片机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这件事儿交给CPU了,只要接收完成,RI就会置1,就会产生中断(如果中断是被允许的话),这比让程序等待效果好多了。
所以,只有发送的等待,没有接收的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串口发送,单片机是占据主动地位的,可以预计什么时间发送完毕,所以程序利用TI发送完毕标志位等待,是 ...

懂了,
执行到SBUF=data;语句,芯片就在后台进行数据发送
而while(!Ti)在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谢谢大神。

网友B:
串行发送一个字节时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只发一个字节,根本就不需要等【不需要做while(!Ti)】。
如果需要发多个字节,问题来了,发完一个后,如果立即发下一个,则前一个数据会被下一个冲掉!所以必须要等前一个发完才能发下一个。
串口的硬件,在发完数据后,会做一个TI=1的标记,所以检测TI是否为1就能知道数据是否完成了串行发送。
当然也有不做【while(!Ti)】的方法,就是每固定间隔一个时间t,发送一个字节,只要t的取值>串行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即可。

网友C:
等待发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