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微微颤抖不转

楼主(2017-11-16):
电机驱动是tb6612fng,VM接了6V干电池。开电源打开,电机微微颤抖不转动,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求助,谢谢。

网友A:
以下是电商的资料:
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 小体积高性能超L298N 自平衡驱动小车模块
该模块相对于传统的L298N效率上提高很多,体积上也大幅度减少,在额定范围内,芯片基本不发热,当然也就显得更加娇贵,所以我们建议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使用,接线的时候务必细心细心再细心,注意正负极性。

TB6612的的用法:
TB6612是双驱动,也就是可以驱动两个电机
下面分别是控制两个电机的IO口
STBY口接单片机的IO口清零电机全部停止,置1通过AIN1 AIN2,BIN1,BIN2 来控制正反转
VM  接10V以内电源
VCC 接5V电源
GND 接电源负极
驱动1路
PWMA      接单片机的PWM口
真值表:
AIN1 0        0        1
AIN2 0        1        0
      停止    正传    反转
A01
AO2   接电机1的两个脚

驱动2路
PWMB     接单片机的PWM口
真值表:
BIN1 0      0      1
BIN2 0      1      0
      停止 正传   反转
B01
BO2   接电机2的两个脚

你的电路中,接了PWM吗?

楼主:
两个PWM接到了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电商的资料:
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 小体积高性能超L298N 自平衡驱动小车模块
该模块相对于传统的 ...

pwm我接到了5V。  之前vm接的6V电池,vm接充电电池(7.4V)电机就能转,不会出现颤抖情况,是不是我的电源电压太低?

网友B:
启动电流不够?

网友C:
得经验的

网友D:
不转可能是供电不足,我就遇见过一次,找了各种问题,最后发现供电不足,我心里那个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转可能是供电不足,我就遇见过一次,找了各种问题,最后发现供电不足,我心里那个气,

换充电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电商的资料:
TB6612FNG电机驱动模块 小体积高性能超L298N 自平衡驱动小车模块
该模块相对于传统的 ...

我的速度有点快,是要通过pwm调节占空比吗

网友E:
电流太小,或者占空比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