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旋转led电机应该选什么样的?

楼主(2017-11-16):
请问大神们,那种圆柱体旋转led的电机应该选什么样的?

网友A:
要有转速检测电路的电机吧

网友A:
我不能回答吗  用转速检测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能回答吗  用转速检测电机

转速检测不是可以用红外对管触发中断吗?

网友B:
必须根据转速要求,选符合转速要求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