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16rd+做ps2鼠标与电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11-16):
硬件连接图如下;

现在,电脑无法识别,用万用表测量针脚,clock  p1.0总是为低,求指点。
在线等。。。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会是怎么样呢?

网友B(2018-01-08):
你的PS/2实现了么?

网友C:
P1.0一直为低时,有没有连接电脑的PS2口?
PS2口不能即插即用,和这个有没有关系,不了解。

连接电脑时时钟线拉低表示禁通信。

你用一个PS2转USB的模块先实验,成功了再和电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