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屏TFTLCD电容触摸屏模块测试实验源码 库函数与寄存器版本都有

楼主(2017-11-16):
好用的软件教程
库函数与寄存器版本:
实验器材:
    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

实验目的:
    学习ATK-7寸TFTLCD电容触摸屏模块的使用(注意:是V1版本的7寸屏,CPLD+FT5206方案).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7寸TFTLCD模块(CPLD+FT5206方案,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6接RS)
    4,按键KEY0(PE4)/KEY1(PE3)/KEY_UP(PA0,也称之为WK_UP)
    5,SD卡,通过SDIO(SDIO_D0~D4(PC8~PC11),SDIO_SCK(PC12),SDIO_CMD(PD2))连接
    6,W25Q128(SPI FLASH芯片,连接在SPI1上)

实验现象:
    1,电容触摸屏测试—通过按KEY0按键进入此项测试。进入测试后,可以在屏幕上实现触摸画线,最多支持5点触
    摸,通过按屏幕右上角的"RST"可以实现清屏。

    2,图片显示测试—通过按KEY1按键进入此项测试。此项测试需要一个SD卡,并且在SD卡根目录放一个PICTURE文
    件夹,里面放一些图片文件(bmp/jpeg/gif等),然后程序检测到图片后,就开始在LCD模块上PICTURE文件夹里面
    的图片。通过KEY0/KEY1可以切换下一张/上一张图片,通过按KEY_UP按键,可以暂停/继续自动播放(DS1用于指示
    是否处于暂停状态)。

    3,液晶自测试—通过按KEY_UP按键进入此项测试。此项测试又分为4个测试小项:速度测试/镜像测试/缓存测试/背
    光测试。速度测试类似ucGUI的测试效果,测试结果将显示在LCD上(像素/秒);镜像测试,展示液晶的4个显示效果
    :正常/上下调转/左右调转/上下左右都调转;缓存测试,用于测试LCD模块的8页显存,每页显示一种颜色;背光测
    试,用于测试模块的背光控制功能,背光将从暗到亮变化。

注意事项:
    1,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该实验须自备SD卡一个,并在SD卡根目录新建:PICTURE文件夹,并放入一些图片(BMP/JPG/JPEG/GIF)。
    3,JPEG/JPG/BMP图片,程序会根据LCD分辨率自动缩放,以适应LCD,而GIF则必须小于屏幕分辨率才可以显示。
    4,本例程详细说明,见光盘:9,增值资料\1,ALIENTEK 产品资料\3,ATK-7' TFTLCD电容触摸屏模块\ATK-7' TFTLCD 模块使用说明(探索者开发板)_AN1510B.pdf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ic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ft5206.h"

//ALIENTEK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扩展实验3
//ATK-7' TFTLCD 电容触摸屏模块测试实验  -库函数版本
/////////////////////////////////////////////////////////////////////////////////////////////////////////
//01,电容触摸屏测试部分

//电容触摸测试gui
void ctouch_paint_gui(void)
{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lcddev.width-24,0,lcddev.width,16,16,"RST");//显示清屏区域
          POINT_COLOR=RED;//设置画笔蓝色
}
//画水平线
//x0,y0:坐标
//len:线长度
//color:颜色
void gui_draw_hline(u16 x0,u16 y0,u16 len,u16 color)
{
        if(len==0)return;
        LCD_Fill(x0,y0,x0+len-1,y0,color);
}
//画实心圆
//x0,y0:坐标
//r:半径
//color:颜色
void gui_fill_circle(u16 x0,u16 y0,u16 r,u16 color)
{
        u32 i;
        u32 imax = ((u32)r*707)/1000+1;
        u32 sqmax = (u32)r*(u32)r+(u32)r/2;
        u32 x=r;
        gui_draw_hline(x0-r,y0,2*r,color);
        for (i=1;i<=imax;i++)
        {
                if ((i*i+x*x)>sqmax)// draw lines from outside
                {
                         if (x>imax)
                        {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
                        x--;
                }
                // draw lines from inside (cente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
}

//两个数之差的绝对值
//x1,x2:需取差值的两个数
//返回值:|x1-x2|
u16 my_abs(u16 x1,u16 x2)
{
        if(x1>x2)return x1-x2;
        else return x2-x1;
}

//画一条粗线
//(x1,y1),(x2,y2):线条的起始坐标
//size:线条的粗细程度
//color:线条的颜色
void lcd_draw_b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8 size,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if(x1<size|| x2<size||y1<size|| y2<size)return;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gui_fill_circle(uRow,uCol,size,color);//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5个触控点的颜色
const u16 POINT_COLOR_TBL[5]={RED,GREEN,BLUE,BROWN,GRED};
//01,电容触摸屏测试
//测试电容触摸屏,最大支持5点触控。
void ctouch_paint_test(void)
{
         u8 i=0,t=0;
        u16 lastpos[5][2];                //最后一次的数据
        u8         ctout[5];                        //5个触摸点的释放计时器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Show_Str(60,50,lcddev.width,16,"测试1:电容触摸屏测试",16,0);
        Show_Str(60,70,lcddev.width,16,"最大同时触摸点数:5点",16,0);
        Show_Str(60,90,lcddev.width,16,"清屏:点击右上角的的‘RST’可以清除整个屏幕",16,0);
          while(tp_dev.init())                           //初始化电容触摸屏
        {
                Show_Str(60,110,lcddev.width,16,"电容触摸屏初始化失败!",16,0);
                delay_ms(200);
                Show_Str(60,110,lcddev.width,16,"      请检查!!!    ",16,0);
                 delay_ms(200);
        };
         Show_Str(60,110,lcddev.width,16,"电容触摸屏初始化成功!",16,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ctouch_paint_gui();
         for(i=0;i<5;i++)
        {
                lastpos[i][0]=0XFFFF;        //全部设置为非法值
                lastpos[i][1]=0XFFFF;
                ctout[i]=0;                                   //计时器清零
        }
        while(1)
        {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for(t=0;t<5;t++)
                        {

                                if(tp_dev.sta&(1<<t))
                                {
                                         if(tp_dev.x[t]<lcddev.width&&tp_dev.y[t]<lcddev.height)
                                        {
                                                if(tp_dev.x[t]>(lcddev.width-24)&&tp_dev.y[t]<16)ctouch_paint_gui();//清除
                                                else
                                                {
                                                        if(lastpos[t][0]==0XFFFF)//属于第一次按下
                                                        {
                                                                lastpos[t][0]=tp_dev.x[t];
                                                                lastpos[t][1]=tp_dev.y[t];
                                                        }
                                                         lcd_draw_bline(lastpos[t][0],lastpos[t][1],tp_dev.x[t],tp_dev.y[t],3,POINT_COLOR_TBL[t]);//画线
                                                        lastpos[t][0]=tp_dev.x[t];
                                                        lastpos[t][1]=tp_dev.y[t];
                                                }
                                        }
                                        ctout[t]=0;
                                }
                        }
                        tp_dev.sta=0;
                }else
                {
                        delay_ms(5);        //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
                        for(t=0;t<5;t++)
                        {
                                ctout[t]++;
                                if(ctout[t]>10)//判定此点以松开
                                {
                                        lastpos[t][0]=0XFFFF;
                                        ctout[t]=0;
                                }
                        }
                 }
                i++;
                if(i==20)
                {
                        i=0;
                        LED0=!LED0;
                }
        }
}
/////////////////////////////////////////////////////////////////////////////////////////////////////////
//02,图片显示测试部分

//得到path路径下,目标文件的总个数
//path:路径
//返回值:总有效文件数
u16 pic_get_tnum(u8 *path)
{
        u8 res;
        u16 rval=0;
         DIR tdir;                         //临时目录
        FILINFO tfileinfo;        //临时文件信息
        u8 *fn;
    res=f_opendir(&tdir,(const TCHAR*)path); //打开目录
          tfileinfo.lfsize=_MAX_LFN*2+1;                                                //长文件名最大长度
        tfileinfo.lfname=mymalloc(SRAMIN,tfileinfo.lfsize);        //为长文件缓存区分配内存
        if(res==FR_OK&&tfileinfo.lfname!=NULL)
        {
                while(1)//查询总的有效文件数
                {
                res=f_readdir(&tdir,&tfileinfo);                       //读取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if(res!=FR_OK||tfileinfo.fname[0]==0)break;        //错误了/到末尾了,退出
                     fn=(u8*)(*tfileinfo.lfname?tfileinfo.lfname:tfileinfo.fname);
                        res=f_typetell(fn);
                        if((res&0XF0)==0X50)//取高四位,看看是不是图片文件
                        {
                                rval++;//有效文件数增加1
                        }
                }
        }
        return rval;
}
//02,图片显示测试
//循环显示SD卡,PICTURE文件夹下面的图片文件。
void picture_display_test(void)
{
        u8 res;
         DIR picdir;                         //图片目录
        FILINFO picfileinfo;//文件信息
        u8 *fn;                           //长文件名
        u8 *pname;                        //带路径的文件名
        u16 totpicnum;                 //图片文件总数
        u16 curindex;                //图片当前索引
        u8 key;                                //键值
        u8 pause=0;                        //暂停标记
        u8 t;
        u16 temp;
        u16 *picindextbl;        //图片索引表
        LCD_Clear(WHITE);
        Show_Str(60,50,lcddev.width,16,"测试2:图片显示测试",16,0);
        Show_Str(60,70,lcddev.width,16,"KEY0:下一张图片",16,0);
        Show_Str(60,90,lcddev.width,16,"KEY1:上一张图片",16,0);
        Show_Str(60,110,lcddev.width,16,"KEY_UP:暂停/继续 自动播放",16,0);
         while(f_opendir(&picdir,"0:/PICTURE"))//打开图片文件夹
         {
                Show_Str(60,130,lcddev.width,16,"PICTURE文件夹错误!",16,0);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lcddev.width,130+1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totpicnum=pic_get_tnum("0:/PICTURE"); //得到总有效文件数
          while(totpicnum==NULL)//图片文件为0
         {
                Show_Str(60,130,lcddev.width,16,"没有图片文件!",16,0);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lcddev.width,130+1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picfileinfo.lfsize=_MAX_LFN*2+1;                                                //长文件名最大长度
        picfileinfo.lfname=mymalloc(SRAMIN,picfileinfo.lfsize);        //为长文件缓存区分配内存
         pname=mymalloc(SRAMIN,picfileinfo.lfsize);                                //为带路径的文件名分配内存
         picindextbl=mymalloc(SRAMIN,2*totpicnum);                                //申请2*totpicnum个字节的内存,用于存放图片索引
         while(picfileinfo.lfname==NULL||pname==NULL||picindextbl==NULL)//内存分配出错
         {
                Show_Str(60,130,lcddev.width,16,"内存分配失败!",16,0);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lcddev.width,130+1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记录索引
    res=f_opendir(&picdir,"0:/PICTURE"); //打开目录
        if(res==FR_OK)
        {
                curindex=0;//当前索引为0
                while(1)//全部查询一遍
                {
                        temp=picdir.index;                                                                //记录当前index
                res=f_readdir(&picdir,&picfileinfo);                       //读取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if(res!=FR_OK||picfileinfo.fname[0]==0)break;        //错误了/到末尾了,退出
                     fn=(u8*)(*picfileinfo.lfname?picfileinfo.lfname:picfileinfo.fname);
                        res=f_typetell(fn);
                        if((res&0XF0)==0X50)//取高四位,看看是不是图片文件
                        {
                                picindextbl[curindex]=temp;//记录索引
                                curindex++;
                        }
                }
        }
        delay_ms(1200);
        Show_Str(60,130,lcddev.width,16,"开始显示...",16,0);
        delay_ms(1800);
        piclib_init();                                                                                //初始化画图
          curindex=0;                                                                                        //从0开始显示
           res=f_opendir(&picdir,(const TCHAR*)"0:/PICTURE");         //打开目录
          while(res==FR_OK)//打开成功
        {
                dir_sdi(&picdir,picindextbl[curindex]);                        //改变当前目录索引
        res=f_readdir(&picdir,&picfileinfo);                       //读取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if(res!=FR_OK||picfileinfo.fname[0]==0)break;        //错误了/到末尾了,退出
             fn=(u8*)(*picfileinfo.lfname?picfileinfo.lfname:picfileinfo.fname);
                strcpy((char*)pname,"0:/PICTURE/");                                //复制路径(目录)
                strcat((char*)pname,(const char*)fn);                          //将文件名接在后面
                LCD_Clear(BLACK);
                 ai_load_picfile(pname,0,0,lcddev.width,lcddev.height,1);//显示图片
                Show_Str(2,2,lcddev.width,16,pname,16,1);                                 //显示图片名字
                t=0;
                while(1)
                {
                        key=KEY_Scan(0);                                //扫描按键
                        if(t>250&&(pause==0))key=KEY0_PRES;//非暂停状态,每2.5秒,模拟一次按下KEY0
                        if(key==KEY1_PRES)                                //上一张
                        {
                                if(curindex)curindex--;
                                else curindex=totpicnum-1;
                                break;
                        }else if(key==KEY0_PRES)                //下一张
                        {
                                curindex++;
                                if(curindex>=totpicnum)curindex=0;//到末尾的时候,自动从头开始
                                break;
                        }else if(key==WKUP_PRES)
                        {
                                pause=!pause;
                                LED1=!pause;         //暂停的时候LED1亮.
                        }
                        t++;
                        if((t%20)==0)LED0=!LED0;
                        delay_ms(10);
                }
                res=0;
        }
        myfree(SRAMIN,picfileinfo.lfname);        //释放内存
        myfree(SRAMIN,pname);                                //释放内存
        myfree(SRAMIN,picindextbl);                        //释放内存
}
/////////////////////////////////////////////////////////////////////////////////////////////////////////
//03,液晶屏自测试

//得到一个随机数
//(min,max)期望的随机数范围
//返回值:符合期望的随机数值
u16 speed_test_get_rval(u16 min,u16 max)
{
        u16 t=0Xffff;
        while((t<min)||(t>max))t=rand();
        return t;
}
const u16 SPEED_COLOR_TBL[10]={RED,GREEN,BLUE,BROWN,GRED,BRRED,CYAN,YELLOW,GRAY,MAGENTA};
//得到速度测试一次填充的相关信息
//*x,*y,*width,*height,*color:获取到的填充坐标/尺寸/颜色等信息
void speed_test_get_fill_parameter(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16 *color)
{
        *x=speed_test_get_rval(0,700);
        *y=speed_test_get_rval(0,380);
        *width=speed_test_get_rval(80,800-*x);
        *height=speed_test_get_rval(80,480-*y);
        *color=SPEED_COLOR_TBL[speed_test_get_rval(0,9)];
}
u16 speed_run_time;                 //速度测试测试时间长度(单位为10ms)
//3-1速度测试
void tftlcd_speed_test(void)
{
         u16 x,y,width,height,color;
        u32 pixelcnt=0;
        u8 *str;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60,50,lcddev.width,16,"测试3-1:速度测试",16,0);
        Show_Str(60,70,lcddev.width,16,"通过在LCD各个位置随机的填充不同尺寸的单色矩形,来测试速度",16,0);
        Show_Str(60,90,lcddev.width,16,"测试时长约为5秒,测试结果将显示在LCD上",16,0);
         delay_ms(1500);delay_ms(1500);
         LCD_Clear(RED);
        str=mymalloc(SRAMIN,60);        //分配60个字节的内存
        srand(TIM3->CNT);
        TIM3->CR1&=~(1<<0);                    //关闭定时器3
        TIM3->CNT=0;                                //清零
        speed_run_time=0;                        //计时器清零
        while(1)
        {
                speed_test_get_fill_parameter(&x,&y,&width,&height,&color);//得到各参数
                pixelcnt+=width*height;
                TIM3->CR1|=1<<0;                  //开启定时器3
                LCD_Fill(x,y,x+width-1,y+height-1,color);
                TIM3->CR1&=~(1<<0);                //关闭定时器3
                if(speed_run_time>300)break;//大于3秒钟
        }
        sprintf((char*)str,"LCD速度测试结果:%d 像素/秒",(pixelcnt*100)/speed_run_time);
         Show_Str(270,230,lcddev.width,16,str,16,0);
        myfree(SRAMIN,str);                //释放内存
        delay_ms(1800);delay_ms(1800);delay_ms(1400);
}
//3-2镜像测试
void tftlcd_mirror_test(void)
{
        LCD_Clear(WHITE);
        Show_Str(60,50,lcddev.width,16,"测试3-2:镜像测试",16,0);
        Show_Str(60,70,lcddev.width,16,"测试步骤:默认显示/上下调转/左右调转/上下左右都调转",16,0);
          delay_ms(1500);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30,30,180,130);
        LCD_Fill(lcddev.width-30-150,lcddev.height-30-100,lcddev.width-30,lcddev.height-30,BLUE);
        Draw_Circle(90,lcddev.height-90,60);
        gui_fill_circle(lcddev.width-90,90,60,GRED);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140,150,lcddev.width,16,"ATK-7' TFTLCD模块镜像功能测试",16,0);
        LCD_Scan_Dir(L2R_U2D);//默认
           delay_ms(1200);delay_ms(1300);
         LCD_Scan_Dir(L2R_D2U);//上下调转
           delay_ms(1200);delay_ms(1300);
          LCD_Scan_Dir(R2L_U2D);//左右调转
           delay_ms(1200);delay_ms(1300);
        LCD_Scan_Dir(R2L_D2U);//上下左右都调转
           delay_ms(1200);delay_ms(1300);
        LCD_Scan_Dir(L2R_U2D);//恢复默认设置
}
//3-3多缓存测试
void tftlcd_multi_gram_test(void)
{
        u8 i;
        u8 *str;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60,50,lcddev.width,16,"测试3-3:多缓存测试",16,0);        //
        Show_Str(60,70,lcddev.width,16,"ATK-7' TFTLCD模块拥有多达8页LCD缓存,本测试将测试全部8页缓存",16,0);
          delay_ms(1500);delay_ms(1500);
        str=mymalloc(SRAMIN,60);                        //分配60个字节的内存
        for(i=0;i<8;i++)
        {
                 LCD_SetOperateLayer(i);                        //设置当前操作缓存
                LCD_SetDisplayLayer(i);                        //设置当前显示缓存
                LCD_Clear(SPEED_COLOR_TBL[i]);
                sprintf((char*)str,"我是第%d页缓存",i);
                POINT_COLOR=BLACK;
                 Show_Str(360,230,lcddev.width,16,str,16,0);
                   delay_ms(1200);delay_ms(1300);
        }
        myfree(SRAMIN,str);                //释放内存
        //恢复默认设置
        LCD_SetOperateLayer(0);
        LCD_SetDisplayLayer(0);
}
//3-4背光测试
void tftlcd_backlight_test(void)
{
        u8 i;
        u8 *str;
        float bkl=0;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60,50,lcddev.width,16,"测试3-4:背光测试",16,0);
        Show_Str(60,70,lcddev.width,16,"ATK-7' TFTLCD模块自带背光控制功能,只需发送相关指令即可设置背光亮度",16,0);
          delay_ms(1500);delay_ms(1500);
         str=mymalloc(SRAMIN,60);                        //分配60个字节的内存
        for(i=0;i<8;i++)
        {
                LCD_BackLightSet(i*8+7);        //背光亮度设置
                bkl=(float)(i+1)*8/64;
                sprintf((char*)str,"当前背光亮度:%3.1f%%",bkl*100);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330,230,lcddev.width,16,str,16,0);
                   delay_ms(1200);delay_ms(1300);
        }
        myfree(SRAMIN,str);                //释放内存
}
//03,液晶自测试
//速度测试/镜像测试/多缓存测试/背光测试,这几个循环进行测试
void tftlcd_self_test(void)
{
        while(1)
        {
                tftlcd_speed_test();
                tftlcd_mirror_test();
                tftlcd_multi_gram_test();
                tftlcd_backlight_test();
        }
}

u16 TEST_COLOR_TBL[10]={RED,GREEN,BLUE,BROWN,GRED,BRRED,CYAN,YELLOW,GRAY,MAGENTA};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t=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usmart_dev.init(84);        //初始化USMART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IM3_Int_Init(100-1,8400-1);//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100次为10ms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POINT_COLOR=RED;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60,50,lcddev.width,16,16,"ALIENTEK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lcddev.width,16,16,"Font Updating...");
                  while(update_font(60,90,16,0)!=0)//字体更新出错
                {
                        LCD_ShowString(60,90,lcddev.width,16,16," Font Update error! ");
                        delay_ms(200);
                        LCD_ShowString(60,90,lcddev.width,16,16,"  Please Check....  ");
                        delay_ms(200);
                        LED0=!LED0;
                };
                LCD_Clear(WHITE);
        }
        Show_Str(60,50,lcddev.width,16,"ALIENTEK ATK-7' TFTLCD电容触摸屏测试实验",16,0);
        Show_Str(60,70,lcddev.width,16,"请选择测试模式:",16,0);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60,90,lcddev.width,16, "KEY0:电容触摸屏测试(支持5点触控)",16,0);
        Show_Str(60,110,lcddev.width,16,"KEY1:图片显示测试(需要SD卡支持)",16,0);
        Show_Str(60,130,lcddev.width,16,"KEY_UP:液晶自测试(速度/镜像/多缓存/背光)",16,0);
        POINT_COLOR=RED;
        Show_Str(60,170,lcddev.width,16,"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ALIENTEK)",16,0);
        Show_Str(60,190,lcddev.width,16,"官方网站:www*alientek*com",16,0);
        Show_Str(60,210,lcddev.width,16,"开源电子网论坛:www*openedv*com",16,0);
        Show_Str(60,230,lcddev.width,16,"电话(传真):020-38271790",16,0);
        Show_Str(60,250,lcddev.width,16,"2015年11月2日",16,0);

        while(1)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KEY0按下,电容触摸测试
                                ctouch_paint_test();
                                break;
                        case KEY1_PRES://KEY1按下,图片显示测试
                                picture_display_test();
                                break;
                        case WKUP_PRES://KEY_UP按下,液晶自测试
                                tftlcd_self_test();
                                break;
                }
                t++;
                if(t==20)
                {
                        t=0;
                        LED0=!LED0;
                        if(LED0)Show_Str(60,70,lcddev.width,16,"请选择测试模式:",16,0);
                        else LCD_Fill(60,70,60+128,70+16,WHITE);
                }else delay_m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