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debug的watch显示的变量类型不一致

楼主(2017-11-16):
为什么这些变量定义的都是unsigned int 类型,但在watch中变为各种类型??我把同一个变量加到watch里面,有时候类型正确(unsigned int),有时候不正确*(unsigned int、bit)

而且在debug中运行的时候类型也不改变。怎么解决

楼主:
有的时候无法放入watch中观察,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来子函数中定义的变量会在子函数执行完后被释放掉。
如果想测某个字函数的变量就要把光标指向该子函数,然后再把该变量添加进watch里面观察,此时watch显示的类型就不会出错了。
综上所述,watch貌似不能同时观察不同函数内定义的变量。

如果说的不清楚请多多包涵,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一起解决,进步

楼主:
有遇到debug运行的时候自动跳转到启动文件(STARTUP.A51)的情况吗?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