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有关光敏电阻的实验程序

楼主(2017-11-16):
实验器材:
    战舰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学习光敏传感器的使用,并进一步熟悉STM32内部ADC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10接RS)
    4,ADC(STM32内部ADC3,通道6,即:ADC3_CH6,连接在PF8上面)
    5,光敏传感器(连接在PF8).

实验现象:
    本实验通过ADC3的通道6(PF8)读取光敏传感器(LS1)的电压值,并转换为0~100的光线强度值,显示在LCD
    模块上面。光线越亮,值越大;光线越暗,值越小。大家可以用手指遮挡LS1和用手电筒照射LS1,来查看光
    强变化。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ADC的参考电压默认通过P5连接在VDDA上面(3.3V),所以默认参考电压是3.3V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lsens.h"

/************************************************
光敏传感器 实验
************************************************/

int main(void)
{
        u8 adcx;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Lsens_Init();                         //初始化光敏传感器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LSENS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4");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LSENS_VAL:");
        while(1)
        {
……………………

实验19

网友A(2018-05-14):
我要是想用esp8266实现传输该怎么办呢

网友B(2018-12-24):
谢谢,我想参考一下

网友C:
写的很好

网友D(2019-06-08):
感谢分享,有可以参考的原理图吗

网友E(2019-07-17):
可不可以下载啊

网友F(2020-05-24):
挺齐全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