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资料 有单片机源码,原理图和PCB库

楼主(2017-11-16):
智能车的原理图如下:
驱动 负极1厘米  12V  6毫米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 include<intrins.h>

//定义全局变量

char count=0,cheer=0;         //  调节占空比
char left=0,right=0;  // 左右轮速度          可在主函数中修改
char duojizhongzhi=0;       // 舵机中值
//  定义I/O口
//  定义 红外检测  电机引脚 舵机   以上IO口可修改
//  定义 红外检测

sbit hw1=P2^0;
sbit hw2=P2^1;
sbit hw3=P2^2;
sbit hw4=P2^3;
sbit hw5=P2^4;
sbit hw6=P2^5;
sbit hw7=P2^6;
sbit hw8=P2^7;

//定义电机I/O口          可修改

sbit dianji1=P1^0;
sbit dianji2=P1^1;
sbit dianji3=P1^2;
sbit dianji4=P1^3;

// 定义舵机         I/O口          可修改

sbit duoji=P1^7;

//  申明 自定义函数          // 不懂勿动
void time1init();
void time0init();

// 红外检测情况          如果用少于8个红外  可自行删减
int hongwaijiance ()                //8个红外检测黑线情况   返回值为 整形
{                                                                                //红外信号为1检测白,为0检测黑(不一定,根据情况自行调整0和1)
        if((hw1==0)&&(hw2==1)&&(hw3==1)&&(hw4==1)&&(hw5==1)&&(hw6==1)&&(hw7==1)&&(hw8==1)        )  //左边第一个检测到黑线并且其余
                return 1;                                                                                                    //7个检测白,此时返回1

        if((hw1==1)&&(hw2==0)&&(hw3==1)&&(hw4==1)&&(hw5==1)&&(hw6==1)&&(hw7==1)&&(hw8==1)        )          // 左边第二个检测黑线并且其余7个
                return 2;                                                                                                    //检测白,此时返回2

        if((hw1==1)&&(hw2==1)&&(hw3==0)&&(hw4==1)&&(hw5==1)&&(hw6==1)&&(hw7==1)&&(hw8==1)        )        //
                return 3;

        if((hw1==1)&&(hw2==1)&&(hw3==1)&&(hw4==0)&&(hw5==1)&&(hw6==1)&&(hw7==1)&&(hw8==1)        )        //
                return 4;

        if((hw1==1)&&(hw2==1)&&(hw3==1)&&(hw4==1)&&(hw5==0)&&(hw6==1)&&(hw7==1)&&(hw8==1)        )         //
                return 5;

        if((hw1==1)&&(hw2==1)&&(hw3==1)&&(hw4==1)&&(hw5==1)&&(hw6==0)&&(hw7==1)&&(hw8==1)        )        //
                return 6;

        if((hw1==1)&&(hw2==1)&&(hw3==1)&&(hw4==1)&&(hw5==1)&&(hw6==1)&&(hw7==0)&&(hw8==1)        )        //
                return 7;

        if((hw1==1)&&(hw2==1)&&(hw3==1)&&(hw4==1)&&(hw5==1)&&(hw6==1)&&(hw7==1)&&(hw8==0)        )        //
                return 8;

                return 0;         // 以上情况都没有  什么都不执行
}

//     延时函数  延时2S             用于延时启动

void delay2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n;
    for(c=167;c>0;c--)
        for(b=39;b>0;b--)
            for(a=152;a>0;a--);
    for(n=1;n>0;n--);
}

//      主函数
void main()
{
    char Data,Data_1;
        time0init();          // 定时器函数
        time1init();          // 定时器函数
        left=50;    // 左轮速度
        right=50;        // 右轮速度
        duojizhongzhi=15;        //  舵机中值
        delay2s();   //  延时启动
        while(1)
                {
                        Data=hongwaijiance();                        //对变量 Data 赋值
                        if(Data == 0)                        //
                                Data=Data_1;                //
                        Data_1=Data;                        //这4句使车冲出去后能自己回来
                        //  停车程序
                    if((hw1==0)&&(hw2==0)&&(hw3==0)&&(hw4==0)&&(hw5==0)&&(hw6==0)&&(hw7==0)&&(hw8==0)        )
                    {
                                _nop_();
                                _nop_();
                        if ( (hw1==0)&&(hw2==0)&&(hw3==0)&&(hw4==0)&&(hw5==0)&&(hw6==0)&&(hw7==0)&&(hw8==0) )
                                {
                                        left=0;
                                        right=0;
                                        duojizhongzhi=16;     //  此时该值为舵机在最中央位置的值   也就是中值
                                }
                    }
                        switch(Data)                        //switch语句对之前红外检测情况进行处理(由实际情况调整里面各变量数值)
                        {

                        case 1: duojizhongzhi = 16;left = 90;right =20;  _nop_(); _nop_();        break;        //Delay_Nms(8)给舵机转动留时间,数8可调整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定时器 0  中断

void time0init()
{
  TMOD=0X11;
  TH0=0XFF;
  TL0=0XF6;
  ET0=1;
  TR0=1;
  EA=1;
}

// 定时器 1  中断

void time1init()
{
//        TMOD=0X11;
        EA=1;
        ET1=1;
        TR1=1;
        TL1=0XF6;
        TH1=0XFF;
}

// 定时器0控制电机速度
/***********************
  占空比越大 速度越快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执行函数            中断号1
{
  //重新装载
   TL0=0XF6;                                 //  初值
   TH0=0XFF;                                 // 每隔10US  进一次中断
   count++;                  //占空比不断增加
   if(count>100)
   count=0;
   if(count<left)  // 占空比对应的速度小于需要的速度  让电机加速
   {
   dianji1=1;
   dianji2=0;
   }
   else
   {
   dianji1=0;
   dianji2=1;
   }
   if(count<right)  // 占空比对应的速度小于需要的速度  让电机加速
   {
   dianji3=1;
   dianji4=0;
   }
   else
   {
   dianji4=0;
   dianji3=1;
   }
}

// 定时器1控制舵机转向
/***********************
占空比越大偏转的角度越大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1执行函数   中断号3
{
        TL1=0XF6;
    TH1=0XFF;
        cheer++;  // 占空比增加
        if(cheer>100)
        cheer=0;
        if(cheer<duojizhongzhi)             // 如果占空比所对应的角度没达到所需要的值
        duoji=1;                         //  高电平
        else
        duoji=0;
}

//  智能车程序
# include "reg52.h"                 //  头文件 包含一定定义
# include "intrins.h"
//  用uint  uchar 代替无符号整型 字符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定义 电机引脚 可修改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 定义红外引脚  可修改
sbit Infrared1=P0^0;
sbit Infrared2=P0^1;
sbit Infrared3=P0^2;
sbit Infrared4=P0^3;
sbit Infrared5=P0^4;
sbit Infrared6=P0^5;
sbit Infrared7=P0^6;
sbit Infrared8=P0^7;

// 定义舵机引脚          可修改

sbit Servo=P2^0;

// 定义变量  左右轮速度 及占空比                  舵机中值
uint speed_left=0, speed_right=0,count=0,add=0,djzz=0;
uint receive;  //  用于接受返回值

// 定义自定义函数
void time0init();
void delay2s();
void delay100us();
uint  HW() ;
void Drive( uint left ,uint right,uint dj );
void Stop();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Data_1;        //申明变量
        time0init(); // 不断执行定时器中断
        delay2s(); // 延时启动
        // 以下需要修改
        while(1)
        {
                djzz=15;        //改这个值 使舵机居中
                  delay100us();
                break;
        }
        speed_left=1;           // 调节电机速度
        speed_right=1;            // 调节电机速度
        //   以上需要修改
        while(1)
        {
                        receive=HW();        //receive接受HW函数返回值
                        if(receive == 0)        //使车自己回去
                        receive=Data_1;
                        Data_1=receive;
                 HW();           //引用自定义函数
        Drive( speed_left,speed_right,djzz ); //引用自定义函数
                Stop();          //停止
        }
}

//  延时函数  延时2S
void delay2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7;c>0;c--)
        for(b=235;b>0;b--)
            for(a=32;a>0;a--);
    _nop_();
}

void delay100u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47;a>0;a--);
}

//红外检测函数                //需要自己添加情况
uint HW()
{
//如果红外一检测到 执行情况
        if( Infrared1==1&&Infrared2==0&&Infrared3==0&&Infrared4==0&&Infrared5==0&&Infrared6==0&&Infrared7==0&&Infrared8==0 )
                         return 1;

        /*
                        以下情况复制上面自己改
        */
        else
        {
                return 0;
        }
}
// 电机驱动函数           //需要自己添加情况
void Drive( uint left ,uint right,uint dj )
{
        if( receive==1 )
        {
                left =10;
                right=10;
                dj=10;
        }
        /*
          根据所需要自己添加
        */
}
/*******************************************************************************
                                                 以下函数不能修改
*******************************************************************************/
//  停止函数    当红外八个灯同时检测到 之后停止
void Stop()
{
           if( Infrared1==1&&Infrared2==1&&Infrared3==1&&Infrared4==1&&Infrared5==1&&Infrared6==1&&Infrared7==1&&Infrared8==1 )
        {
                delay100us();
                if( Infrared1==1&&Infrared2==1&&Infrared3==1&&Infrared4==1&&Infrared5==1&&Infrared6==1&&Infrared7==1&&Infrared8==1 )
                speed_left=0;
                speed_right=0;
        }
}

void time0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ET0=1;
        ET1=1;
        EA=1;
        TR0=1;
        TR1=1;
}
//  定时器0 用于控制电机速度
void Motor0 ()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
        if( count>speed_left )        //
        {
                IN1=0;
                IN2=0;
        }
        else
        {
                IN1=1;
                IN2=0;
        }
                if( count>speed_right )        //
        {
                IN3=0;
                IN4=0;
        }
        else
        {
                IN3=1;
                IN4=0;
        }
        TR0=1;
}
void ServoTemper() interrupt 3
{
        add++;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if( add>=200 )
        {
                add=0;
        }
        if( djzz>=add )
        {
                Servo=1;
        }
        else
        {
                Servo=0;
        }
}<div class="quote"><blockquote>

楼主:
这个舵机调时需要延时 ,用的是定时器仿真PWM,望互相学习

网友A:
不知道做出来的实物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2018-01-1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做出来的实物是怎么样的呢

白色赛道中间有黑色胶带,能按照黑色的轨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做出来的实物是怎么样的呢

白色赛道,黑色轨迹,能根据轨迹跑

网友B(2023-03-29):
有没有CH32V3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