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学习画PCB文件啊

楼主(2017-11-16):
怎样快速学习画PCB文件啊  现在连元件库都不会画

网友A:
我学Altium designer  的时候,先找两套视频,哪个效果好,就可根据哪个学,有的时候这套视频原理图讲的好,有时候那套视频画封装讲的好,确定好学习视频后,再给自己确定一个目标,比如我要画一个电机驱动模块的PCB,那就边学边画。不要只看视频,纯粹徒劳之举。

网友B:
有一本Altium designer的书,建议看一下,上面也有配套的视频,讲的比较简单。先找一些简单的电路图画一画,找找感觉,难得自然而然就熟练了

网友C:
先熟悉元器件库的东西,至少知道什么元件在大概的地方,找的时候就方便了,什么大的芯片什么的,可以搜,还有找的时候最好把里面的封装,名字tab一下改了,不然后面还要回去慢慢改,麻烦。摆的时候看着原理图摆就行了。

网友D:
多练习吧

网友E:
边做边学,可以在网上找两个视频看

网友F:
有一本Altium designer的书,建议看一下,边做边学!这个要靠 积累!

网友G:
多点画,多点百度

网友H:
需要哪个元器件  网上搜索  一般都有原理图和封装  按照教程画就好了

网友H:
有一本Altium designer的书,建议看一下,多点画,多点百度

网友I:
8小时视频你搜搜看

网友J:
有种方法能快速直接画PCB ,就是用别人的画好的PCB 直接拿来画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画PCB

网友J:
直接调用PCB 上面的元件封装,你修改好连接就行了。

网友K:
我觉得最开始对着视频讲解一起大致了解pcb软件的操作,最好先找个简单的电路图画一下,一步步来,学习怎么建工程,怎么画封装,怎么添加封装,最后怎么导入,怎么设置规则,怎么布线,基本上拿一个实例对这做一遍就会了,先学会,然后精,基本上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