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的飞机订票系统C源码

楼主(2017-11-16):
运行效果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nio.h>
#define MAXSIZE 10
typedef struct wat_ros
{
        char name[10];
        int req_amt;
        struct wat_ros *next;
}qnode,*qptr;
typedef struct pqueue
{
        qptr front;
        qptr rear;
}linkqueue;
typedef struct ord_ros
{
        char name[10];
        int ord_amt;
        int grade;
        struct ord_ros *next;
}linklist;
struct airline
{
        char ter_name[10]; /* 站点名 */
        char air_num[10]; /* 航班号 */
        char plane_num[10]; /* 飞机号 */
        char date[7]; /* 飞行日期 */
        int tkt_amt; /* 乘员定额 */
        int tkt_sur; /* 余票量 */
        linklist *order;
        linkqueue wait;
}lineinfo;
struct airline *start;
struct airline air[MAXSIZE]={
                                {"北京", "1", "S1001", "星期一", 130, 10},
                                   {"上海","2","S1002","星期二",120,5},
                                {"厦门","3","S1003","星期三",157,15},
                                {"广州","4","S1004","星期四",146,5},
                                {"海口","5","S1005","星期四",173,15},
                                {"深圳","6","S1006","星期五",120,35},
                                {"长沙","7","S1007","星期四",145,65},
                                {"成都","8","S1008","星期六",125,53},
                                {"杭州","9","S1009","星期四",146,24},
                            {"重庆","10","S1010","星期五",100,30}
};;
void display(struct airline *info)
{
        printf("%8s\t%3s\t%s\t%4s\t\%d\t\%d\t\n",info->ter_name,info->air_num,info->plane_num,info->date,info->tkt_amt,info->tkt_sur);
}
/* 浏览航线信息函数 */
void list()
{
        struct airline *info;
        int i = 0;
        info = start;
        printf("终点站名\t航班号\t飞机号\t飞行日期" "乘员定额" "余票量\n");
        while(i < MAXSIZE){
                display(info);
                info++;
                i++;
        }
        printf("\n\n");
}
void search()
{
        struct airline *info,*find();
        char name[10];
        int i=0;
        info=start;
        printf("请输入终点站名:");
        scanf("%s",name);
        while(i<MAXSIZE)
{
if(!strcmp(name,info->ter_name)) break;
info++;
i++;
}
if(i>=MAXSIZE)
printf("对不起,该航线未找到!\n");
else
{
printf("终点站名\t航班号\t飞机号\t飞行日期\t乘员定额\t余票量\n");
display(info);
}
}
struct airline *find()
{
        struct airline *info;
        char number[10];
        int i=0;
        info=start;
        printf("请输入航班号:");
        scanf("%s",number);
        while(i<MAXSIZE)
        {
                if(!strcmp(number,info->air_num)) return info;
                info++;
                i++;
        }
        printf("对不起,该航线末找到!\n");
        return NULL;
}
/* 浏览已订票客户信息 */
void prtlink()
{
        linklist *p;
        struct airline *info;
        info=find();
        p=info->order;
        if(p!=NULL){
        printf("客户姓名 订票数额 舱位等级\n");
                while(p){
                printf("%s\t\t%d\t%d\n",p->name,p->ord_amt,p->grade);
                p=p->next;
                }
        }
        else
        printf("该航线没有客户信息!!\n");
}
linklist *insertlink(linklist *head,int amount,char name[],int grade)
{ linklist *p1,*new1;
p1=head;
new1=(linklist *)malloc(sizeof(linklist));
if(!new1) {printf("\nOut of memory!!\n");return NULL;}
strcpy(new1->name,name);
new1->ord_amt=amount;
new1->grade=grade;
new1->next=NULL;
if(head==NULL)
{head=new1;new1->next=NULL;}
else
head=new1;
new1->next=p1;
return head;
}
linkqueue appendqueue(linkqueue q,char name[],int amount)
{ qptr new1;
new1=(qptr)malloc(sizeof(qnode));
strcpy(new1->name,name);
new1->req_amt=amount;
new1->next=NULL;
if(q.front==NULL)
q.front=new1;
else
q.rear->next=new1;
q.rear=new1;
return q;
}
void order()
{ struct airline *info;
int amount,grade;
char name[10];
info=start;
if(!(info=find())) return;
printf("请输入订飞机票的数量:");
scanf("%d",&amount);
if(amount>info->tkt_amt)
{ printf("\n对不起,您输入的数量已经超额!");
return;
}
if(amount<=info->tkt_sur)
{
int i;
printf("请输入您的姓名(订票客户):");
scanf("%s",name);
printf("请输入%s票的舱位等级:",name);
scanf("%d",&grade);
info->order=insertlink(info->order,amount,name,grade);
for(i=0;i<amount;i++)
printf("%s的座位号是:%d\n",name,info->tkt_amt-info->tkt_sur+i+1);
info->tkt_sur-=amount;
printf("\n祝您旅途愉快!\n");
}
else
{ char r;
        printf("\n已经没有更多的票,您需要登记吗?(Y/N)");
//r=getch();
//printf("%c",r);
        scanf ( "回车继续等待%c", &r );
if(r=='Y'||r=='y')
{ printf("\n请输入您的姓名(排队订票客户):");
scanf("%s",name);
info->wait=appendqueue(info->wait,name,amount);
printf("\n注册成功!\n");
}
else printf("\n欢迎您再次乘坐!\n");
}
}
void return_tkt()
{ struct airline *info;
qnode *t,*back,*f,*r;
int grade;
linklist *p1,*p2,*head;
char cusname[10];
if(!(info=find())) return;
head=info->order;
p1=head;
printf("请输入你的姓名(退票客户):");
scanf("%s",cusname);
while(p1!=NULL) {
if(!strcmp(cusname,p1->name)) break;
p2=p1;p1=p1->next;
}
if(p1==NULL){ printf("对不起,您没有订过票!\n");return;}
else
{
if(p1==head) head=p1->next;
else p2->next=p1->next;
info->tkt_sur+=p1->ord_amt;
grade=p1->grade;
printf("%s退票成功!\n",p1->name);
free(p1);
}
info->order=head;
f=(info->wait).front;
r=(info->wait).rear;
t=f;
while(t)
{
        if((info->tkt_sur = info->wait.front->req_amt))
{
int i;
info->wait.front=t->next;
printf("%s订票成功!\n",t->name);
for(i=0;i<t->req_amt;i++)
printf("%s的座位号是:%d\n",t->name,(info->tkt_sur)-i);
info->tkt_sur-=t->req_amt;
info->order=insertlink(info->order,t->req_amt,t->name,grade);
free(t);
break;
}
back=t;t=t->next;
if((info->tkt_sur)>=(t->req_amt)&&t!=NULL)
{ int i;
back->next=t->next;
printf("%s订票成功!\n",t->name);
for(i=0;i<t->req_amt;i++)
printf("<%s>'s seat number is:%d\n",t->name,(info->tkt_sur)-i);
info->tkt_sur-=t->req_amt;
info->order=insertlink(info->order,t->req_amt,t->name,grade);
free(t);break;
}
if(f==r) break;
}
}
void sort_tkt()
{
int j;
struct airline t,*info,*p,*q;
p=info=air;
for(p=info;(p+1)->tkt_sur;p++)
for(q=p+1;q->tkt_sur;q++)
{
if(p->tkt_sur<q->tkt_sur)
{
t=*p;
*p=*q;
*q=t;
}
}
printf("终点站名\t航班号\t飞机号\t飞行日期\t乘员定额\t余票量\n");
for(j=0;j<MAXSIZE;j++)
{
display(info);
info++;
}
}
int menu_select()
{
        int c;
        char s[20];
        printf("\n\t\t 飞订票系统(信息来自 12306官网)\n");
        printf(" ******************************************\n");
        printf(" ** 1.浏览航线信息 **\n");
        printf(" ** 2.查询航班 **\n");
        printf(" ** 3.浏览已订票客户信息 **\n");
        printf(" ** 4.办理订票业务 **\n");
        printf(" ** 5.办理退票业务 **\n");
        printf(" ** 6.查看剩余票数 **\n");
        printf(" ** 0.退出系统 **\n");
        printf(" *******************************************\n");
        do
        {
                printf("请选择:");
                scanf("%s",s);
                c = atoi(s);        /* atoi将字符串转换为整型 */
        }while(c < 0||c > 7);
        return c;
}
int  main()
{
        start = air;
        for(;;)
        {
                switch(menu_select())
                {
                        case 1:list();break;
                        case 2:prtlink();break;
                        case 3:search();break;
                        case 4:order();break;
                        case 5:return_tkt();break;
                        case 6:sort_tkt();break;
                        case 0:printf("\n欢迎使用12306订票系统,再会!\n");exit(0);
                }
        printf("\n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n");
        getchar();
        }
        return 0;
}

网友A(2020-03-23):
这是用的什么编译软件啊??